[家居] 光伏发电,100w光伏板回来了

楼主(2021-04-27):
网上100w光伏板回来了,装架子上了,8:40,电压12.2v,把以前一个小板并联接入控制器。

网友A:
发电了存到哪啊

网友B:
谢谢楼主让大家治治颈椎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电了存到哪啊

转存的性价比是最低的,拿来直接用最好。

网友C:
电压不重要,关键是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D:
多久能回本?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有兴趣

网友:
100w光伏板要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转存的性价比是最低的,拿来直接用最好。

有没有那种智能的切换器,比如正常发电的时候直接用太阳能,如果电压<11V ,电流小于800mah就自动切换市电?

网友F:
三个月前我也帮我舅舅装了个100W太阳能摄像头,配置用的20AH铅酸加海康4G摄像头,用镀锌管做支架。阴天可以顶差不多一个星期。关闭夜间全彩。

网友G:
你这个控制器可以扔了,效率太低,至少可以买个MPPT的吧,哪怕是无外壳的模块,效率也会高很多!
你这个板子的电压应该是18.5V吧,用现在这个控制器,效率只有50%左右。

建议买BQ24650芯片的,实测效率能到9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个月前我也帮我舅舅装了个100W太阳能摄像头,配置用的20AH铅酸加海康4G摄像头,用镀锌管做支架。阴天可以 ...

这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控制器可以扔了,效率太低,至少可以买个MPPT的吧,哪怕是无外壳的模块,效率也会高很多!
你这个板 ...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久能回本?

本也不在乎,打算客厅走廊灯常年不关的,楼层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让大家治治颈椎病!

手机转一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控制器可以扔了,效率太低,至少可以买个MPPT的吧,哪怕是无外壳的模块,效率也会高很多!
你这个板 ...

玩玩的话,没必要换控制器,买控制器的钱买板子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那种智能的切换器,比如正常发电的时候直接用太阳能,如果电压

这个我不太懂,可能要开关控制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重要,关键是输出电流有多大?

等我的新控制器回来了就可以看见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了存到哪啊

有一块12V,20AH的电动车电瓶,这个板子应该一天可以充满的。

网友:
多少M,能使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