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搞了一个电机准备当台钻动力,求教如何调速

楼主(2021-04-27):
估计也有人搞过这个,据说是吸尘器电机套件,有研究出如何调速吗?

补一张图,现在换了个电机,夹头转速2300左右,打算再把驱动轮从20齿换成16的。。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机,有没有搞懂那块板怎么用的话,就去假货宝里找一个直流手电钻调速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机,有没有搞懂那块板怎么用的话,就去假货宝里找一个直流手电钻调速开关。。 ...

这是无刷电机,

网友:
做台钻这种不行,直驱的话买那种外转子的,扭矩大,20V2000转左右,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其实台钻500的转速就能应对几乎所有的孔,我的台钻是可以换皮带位置调速的,不过到手以后,就是最大减速比位子用到报废了,基本上从4毫米到32的孔,都是这样钻的,虽然小孔用高速会快一点点,但是懒得换皮带位子了

网友B:
做台钻光靠电子调速不行,扭矩不够只能打2、3毫米的小孔,必须靠机械减速,例如同步带轮或皮带轮减速增扭才能打大一点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台钻光靠电子调速不行,扭矩不够只能打2、3毫米的小孔,必须靠机械减速,例如同步带轮或皮带轮减速增扭才 ...

减速是必须的,以后会考虑用行星轮减速电机,目前是皮带轮减速+无动力主轴

网友:
驱动本身就是2档
另外这个上万转,皮带轮减去减速比恐怕不够速度降不下来扭力也不够

网友:
如果是吸尘器上的电机楼主就不要想台钻了,做成电磨可能都会嫌它转速太高

网友:
高转速低扭矩不合适

网友:
高速不如做成雕刻动力

楼主:
换了一个扫地机的电机,大概40w,现在2300的转速大概合适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扫地机的电机,大概40w,现在2300的转速大概合适了吧

40瓦功率也太小了,还不如19块钱的手电钻大呢,除非你只打二、三毫米的小孔,与其这样瞎折腾,不如买个19块的手电钻,用木头做个夹具夹在台钻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瓦功率也太小了,还不如19块钱的手电钻大呢,除非你只打二、三毫米的小孔,与其这样瞎折腾,不如买个19 ...

目前测试15w的功率已经可以在铝板钻3mm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