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什么浏览器或者插件能同时显示四个网页呢?

楼主(2021-04-27):
因为工作原因,平常电脑都是常开着四个内网网页,网页上显示的数据会随时变化,现在用的chrome,每次看网页的时候在任务栏点开浏览器,然后在上边的四个标签来回点。
我想找一个浏览器或者插件,再接个显示器,能让他同时显示着四个网页,任务栏上也只有1个图标,点开,就同时显示4个网页,也不用在任务栏或者标签栏来回选择了

网友:
这个,简单写个页面.嵌入四个子页面好了.

网友A:
简单做了个.
用一个页面里嵌套四个子页面的方式来做.就能满足了啊
需要自己把四个子页面的地址替换下.

网友:
要求不高的 , 随便编程软件几句代码 就可实现4份窗口 同一程序界面。

网友B:
我用搜狗浏览器 ,可以开很多个小窗口的

网友:
你是炒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做了个.
用一个页面里嵌套四个子页面的方式来做.就能满足了啊
需要自己把四个子页面的地址替换下. ...

从哪里改呢?

楼主:
不是,弱电,看采集器的数据,一个采集器一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搜狗浏览器 ,可以开很多个小窗口的

这个功能叫什么名字?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叫什么名字?我下载一个试试

直接在标题栏里拖动就行了

网友:
开4个浏览器,win + 上下左右 不行吗?

网友:
你用记事本之类的文本编辑器打开,把里面的四个网址替换下就好.

网友:
什么样的都可以

网友:
任何浏览器都可以

网友:
浏览器直接打开四个网页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