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软无线鼠标 蓝影4000 改锂电

楼主(2021-04-27):
蓝影4000,很经典的一款无线鼠标,用起来很顺手,只是一两个月消耗一节5号碳性电池,感觉不如锂电那么舒服。直接上5号磷酸铁锂,一股烟烧掉了。看来只能1.5v了。

内部做工没得说,这么复杂,估计是为了能应对各种情况。普通鼠标设计能用来应对90%情况,凑合能用,这款就是为了应对99%。复杂电路都是有设计目的的,人家不傻,只是我们不懂得而已。
改锂电,就是把3.7V降到1.5。没本事修改电路,只好外加降压模块,这里用的是xc6206,线性降压模块,LDO,最大输出200ma,静态电流1ua,可以无外围电路运行。
淘宝上买的模块,8分钱一个,2块钱运费。小米粒大小,我把他焊在鼠标开关的那块电路板上

用尖头烙铁,小心点就能焊上,注意走线方向,别和镜头模组冲突。
已经改装完成几天了,用起来感觉挺顺手,那个亏电的小红灯也不亮了,感觉接收距离也增加了。如果一个月没啥问题,我就把另两个也改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原来改过,后来直接上3.7V+3.2V的锂电,大多数的无线鼠标键盘都能直接用锂电。

网友A:
没准里面有个升压电路,将1.5V升压到3.3V,其实锂电跳过升压部分直接连就可以了呢

网友B:
3.2v竟然烧掉了,我的老罗技一直用3.2磷酸铁锂,要是先放1.2v镍氢就好了。

网友:
用1.5v的锂电池还凑合用着

网友:
我也有一个老的微软鼠标 后面侧边的胶脱落了 ALPS编码器滚动上下乱跳 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v竟然烧掉了,我的老罗技一直用3.2磷酸铁锂,要是先放1.2v镍氢就好了。

镍氢能用,但一直亮亏电的红点

网友:
这鼠标不是滚轮不好使吗?我的已经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准里面有个升压电路,将1.5V升压到3.3V,其实锂电跳过升压部分直接连就可以了呢 ...

电路板上有两个小电感,估计是用来升压用的吧。水平高的估计能直接修改电路完美用锂电。
降压升压,这挺绕的,哪天我再深入测量下各点电压,看看能不能直接连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能用,但一直亮亏电的红点

噢,这样啊,看来这款很棒的鼠标对电压要求比较高。

网友:
6206是好东西,不过外围需要两颗1uf电容啊

网友:
现在有5号的锂电池了,就是贵。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蓝光3500微软鼠标,就是接收器与鼠标不配。在网上找了好久对码软件,没有找到。微软不提供对码软件。没办法放着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蓝光3500微软鼠标,就是接收器与鼠标不配。在网上找了好久对码软件,没有找到。微软不提供对码 ...

对码的信息在eerom里,我把坏鼠标芯片拆下来就换到另一个接收器坏的里面,两变一

网友:
这鼠标看着挺不错。微动开关用这么久没问题吗

网友:
这鼠标滚轮上的胶皮年头太长都化掉了,耗电大确实很严重。

网友(2024-01-17):
    只是不知道这种光电编码器坏了可怎么修,还有这个方按键不知道能用什么替代,凯华什么的似乎评价很樱

网友:
主款鼠标确实耗电比较大,有个外形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型号了,早就不用了,现在都是罗技的

网友:
锂电池降压到1.5V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