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不成功,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1-04-27):
大佬们,PS3111开卡不成功,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FLASH COLCK降低100MHZ看看/指定一下开卡容量/土狗这个选1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COLCK降低100MHZ看看/指定一下开卡容量/土狗这个选3看看

谢谢大佬,这个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COLCK降低100MHZ看看/指定一下开卡容量/土狗这个选3看看

谢谢大佬,这个可以了,配置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COLCK降低100MHZ看看/指定一下开卡容量/土狗这个选3看看

还能帮忙看下我的另外一个是什么问题吗?感谢!

网友:
没有固件/换个新的工具或者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