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悦刻五代烟杆

楼主(2021-04-27):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国家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DIY学习

本人不吸烟,对电子烟不懂,只管拆。捡到一根悦刻烟杆,拆开看看,对照网路图片,应该是五代产品。

悦刻电子烟,网络图片。

这是底部,四代与五代的区别。

内部(还挺有肉,比一次性的电子烟元件多)。电池破皮了,也没有电了。

板子。看集成电路编号,估计是专用的东西。

板子另一面。

带一个振动电机,据说是吸15口(相当于一支香烟的量),给震动提示。

气流开关也是三只脚。

电池。

侧面。

充电座。

侧面的磁铁(两侧都有),使用座充时保证电极接触良好。

底部。

拆掉两只螺丝,两侧的铜柱是座充的电极接口。

找一个锂电池接上看看功能,充电电流0.63A。

充电过程中LED(白色)是呼吸灯的节奏,这是暗态。

这是亮态,充满常亮。

插入烟弹,LED会亮一下,吸烟的时候,LED会闪烁红光。虽然是电子烟,对身体也是有害的,特别是烟弹的成分复杂,对人体的危害更不容忽视,为了你和他人的身体健康,建议大家戒烟。

谢谢围观!

网友:
感谢拆主分享。这东西现在铺货很猛,不知道是不是下一个风口

网友:
一看到电子烟民出现,老远就跑了,珍惜生命,远离烟民

网友:
本人从来不吸烟,但个人感觉烟草燃烧起来成分才复杂,尤其焦油的成分最为复杂也是危害最大的部分,尼古丁主要是有成瘾性,烟弹相对成分明确,不会产生焦油,个人感觉理论上对人伤害能会比普通香烟小。电子烟负面报道很多,一方面是新兴事物的必然结果,假如说报道有人抽电子烟致癌死了很多人会感到恐惧,但是普通烟草每年夺去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却不会感到害怕,是因为传统烟草人类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习以为常了;再就是电子烟的诞生必然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奶酪,肯定备受打压。记得国内最先转载美国报道的电子烟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后来证实是违规添加了dama酚之类的物质导致的,合规的成分对人的影响应该是明确的。当然公共场所也应该禁电子烟,因为听报道说二手电子烟危害缺乏研究;从不吸烟的绝对不能尝试电子烟,老烟民当然最好戒烟。

网友A:
这个是四代悦刻无限,红灯是电压低,正常是白色呼吸灯,悦刻还是比较好的,烟草局管控的,不是杂牌的那种,悦刻的烟弹成分还是很安全的,不像杂牌烟油成分不明,悦刻主要成分好像是丁二醇,然后添加百分之3和百分之5的尼古丁,不含烟焦油,要比传统香烟危害小一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远离任何种类香烟。

网友B:
捡到两个像优盘一样的东西,原来是烟弹,拆开看了发热体是丢弃式的,不像以前只换油

网友:
这个电路相当复杂,貌似充电电路,可惜电池挂了

网友:
希望大家远离任何种类香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四代悦刻无限,红灯是电压低,正常是白色呼吸灯,悦刻还是比较好的,烟草局管控的,不是杂牌的那种, ...

是尼古丁盐,烟油的成分VG,PG,尼古丁,香精

网友:
感谢拆主分享,这东西现在很热,有没有具体方案公司来冒泡

网友:
前几天也拆了Boulder(铂德)的烟弹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B:
捡到两个像优盘一样的东西,原来是烟弹,拆开看了发热体是丢弃式的,不像以前只换油 ...

现在法规好像规定烟油只能是烟草味的,不能有水果味,这样要自己加油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
关爱身体 远离烟草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电子烟的拆解,接触较少。

网友:
电子烟是不好~烟都不好

网友(2025-03-12):
谢谢分享。网络比较难找到了,关键词管控中……

网友:
这气流传感器有没有其他用法?

网友:
所谓几代就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