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丝锥断了,想做个火花机打碎丝锥

楼主(2021-04-27):
m6的丝锥5mm的孔,丝锥断了,想做个火花机,网上看都是48v电源手头没有,不知道100v电源或者24v电源可以吗,其他原件倒是都有。

网友A:
跟电压没什么关系,不少都是靠串灯泡什么的来限制电流,电压高就串电阻大的灯泡,电压低就串小的灯泡。

网友:
把你的24v电源串个大功率电阻,几十欧就行,输出接大电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压没什么关系,不少都是靠串灯泡什么的来限制电流,电压高就串电阻大的灯泡,电压低就串小的灯泡。 ...

刚才试了24v,用的空调40uf电容远了起不了弧,近了就粘一起了

楼主:
今天得空用72v充电器打火花,24mm深的孔,6mm丝锥用了60分钟打穿,感觉很好

网友(2023-03-11):
是的,楼主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电压要在60-110之间比较合适。

网友:
我们厂做小机械配件丝锥断了就扔了,主要是材料成本一般都是几毛-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