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平板屏幕再利用,用积木DIY一个外壳就行

楼主(2021-04-27):
这里有视频

家里有旧平板,用不上扔了可惜。好在现在网上驱动板很好找,装上驱动板很容易就可以把旧平板屏幕变成电脑副屏
技术不难,壳子费事,上网搜了半天,决定用小积木拼装一个壳子。
就是这种积木,很多颜色,按斤买的,不贵

先拼个底板和边框,给排线留出地方来

装上屏幕,然后增加一层积木压住屏幕,怕不结实可以用点胶水加固,但是我觉得没必要,积木自己会互相挤住,还是挺紧固的

背面装上驱动板

我还装了两个小音箱,这样就可以单独使用了

搭个框架把驱动板和电线都挡住

再搭个支架可以让显示器站住

正面看是不是还不错

咱也是有双显示器的人了

剩下的积木顺便给电脑做了个开关,按起来比较方便的位置

网友:
真不错,无限组合,可以拼出很多东西。

网友:
这显示器有点费积木呀。

网友A:
拼完大概要几斤积木
这个驱动板带功放?

网友B:
平板多少寸的?感觉屏幕很大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多少寸的?感觉屏幕很大的呀。

屏幕是老ipad的,10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完大概要几斤积木
这个驱动板带功放?

驱动板自带功放,用了以前屯的笔记本小音箱。
一共买了1斤,大概3000粒,没用完,还剩下了一些

网友:
还别说,好看,挺漂亮的,艺术家的干活。

网友:
百变外壳,不错!

网友C:
常规笔记本电脑屏后配驱动容易,58C现在最常用。平板屏(例如安卓的)也可以买到驱动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笔记本电脑屏后配驱动容易,58C现在最常用。平板屏(例如安卓的)也可以买到驱动板了? ...

也有驱动,报上屏的型号,卖家就能给配上

网友D:
请问,纽曼 10吋平板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E:
小积木拼装紧不?会不会一碰就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纽曼 10吋平板不知道能不能改?

我也不知道,需要报上型号问卖驱动板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积木拼装紧不?会不会一碰就散架了?

比较紧固,爱松动的地方可以用502加固一下

网友F:
积木哪里买的?给个连接我也想买一斤

网友:
给我们玩不起3d打印的一个新思路,纯色积木+502,或者混色积木+自喷漆,可以随意DIY任意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积木哪里买的?给个连接我也想买一斤

“外壳 diy 积木” 三个关键字搜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