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自己组装大艺款锂电全过程 效果秒杀购买的杂牌货

楼主(2021-04-27):
以前买吹风机送了一个电池闲来无事测测容量,好家伙实测容量10节才 1200ma 质量太差了 只好自己组装

拆机电池打磨焊点

拆机电池打磨焊点

点焊

点焊

三星20R 15Q

三星20R 15Q

天鹏2000

天鹏2000

亿纬2000+三星22P

亿纬2000+三星22P

整理分容

整理分容

组装完成测试容量某宝购买

组装完成测试容量某宝购买

自己制作电池 实测5~6AH 足功率 组容量 非常好用

三星22P

三星22P

某宝购买全新电池容量太差

某宝购买全新电池容量太差

楼主:
奉劝各位 原装大艺电池 咸鱼全新80包邮 容量我测了天鹏锂电足容量4000毫安,均衡性特别好,寿命很长,  某宝30全新电池 看起来便宜 但是容量三块不如原装大艺一块,寿命还很低,买电池一定擦亮眼睛

网友A:
朋友,曲线图怎么做的?

网友B:
牧田款什么牌子的电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曲线图怎么做的?

灼智的测试仪配的上位机软件,挺常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牧田款什么牌子的电池好?

我有几个牧田款工具,觉得匠米的18伏轻型电锤的电池还行,5串2并实测4安时,其它几个牌子的电池容量实测在2-2.5安时之间,不过匠米的电锤算比较贵的,一机一电一充300多元,现在好像还涨了价,其它几个牌子便宜一些,电池也差很多,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规律。

网友D:
新旧不同,不同容量,不同品牌的锂电池混装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曲线图怎么做的?

软件 桌炙家的  好多型号 我的是M05+最大5A电流 最大功率3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牧田款什么牌子的电池好?

反正我测这么多,我是建议咸鱼买全新原装大艺锂电,大约70~80一块 是天鹏电芯,加牧田转接座15一个,某宝30  40全新电池用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牧田款工具,觉得匠米的18伏轻型电锤的电池还行,5串2并实测4安时,其它几个牌子的电池容量实测 ...

建议换原装大艺+转接口 目前性价比高的电芯就是大艺家的,销量高不是没道理的。天鹏电芯 重度使用一两年也没啥问题 均衡性很好。杂牌就怕不平衡,电池寿命很久,但是电池组就完蛋了。电压不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旧不同,不同容量,不同品牌的锂电池混装组电池组???

 内阻计 容量仪我都有啊,都是分容过的,电芯是拆威克士工具的,本身就是5串电芯,只是换了个新外壳,还有拆的5串电芯多是其中一两块有问题,拆了一组三星20Q给科沃斯吸尘器, 家里12V手电钻也用上三星电芯了

网友E:
20R跟15M混合使用?楼主是认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R跟15M混合使用?楼主是认真的么?

有什么问题吗? 一组5节分容没问题,3组合一块也是可以用的,重要的是这3组必须均衡,我有容量计 有内足仪,组过的电池几百组,有啥问题吗?

网友F:
大艺的能转牧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测这么多,我是建议咸鱼买全新原装大艺锂电,大约70~80一块 是天鹏电芯,加牧田转接座15一个,某宝 ...

麻烦问下,哪有卖15元的电动工具转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艺的能转牧田吗

可以转接头太贵了25一个 某宝有买的

网友G(2021-06-22):
不同牌子电池混用应该测量内阻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牌子电池混用应该测量内阻容量吧

只能整租加 整租减,比如说五串两并 再并一组5串电池组没问题的 但是电池顺序不能乱,因为一组电池已经分容好了,新租电池就需要测容量了,我这边有容量计有内阻仪组装很方便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奉劝各位 原装大艺电池 咸鱼全新80包邮 容量我测了天鹏锂电足容量4000毫安,均衡性特别好,寿命很长,  某 ...

咸鱼80包邮的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咸鱼80包邮的给个地址。

我不卖 但是我搜到过 我又块9新电池用不上卖了 我看全新卖80 我就挂65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