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MyDiskTest扩容测试问题

楼主(2021-04-27):
京东买了个Netac的64GTF卡,用MyDiskTest v2.98测试报是扩容卡,但是拷满文件后对比md5,文件都没问题,h2testw.exe和urwtest_v16.exe测试也没问题。
看来是mydisktest 2.98的问题。

网友:
我试过mydisktest 2.98测试64G和128G都可以正确检测, 但测试256G的TF卡就不行了.

网友:
没有检测软件就往盘里塞rar压缩文件。然后解压缩到硬盘,有报错的就是扩容了

楼主:
mydisktest 2.98只有测Netac的卡才出问题,其他的卡没问题,但实际上Netac卡上的文件是完整的

网友(2022-02-18):
大佬能不能更新下工具啊

网友(2023-12-17):
朗科的卡是不是有啥奇怪的兼容性问题呀?

网友(2025-03-18):
我128的朗科的卡检测没有问题

网友:
这软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