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用21700三元锂圆柱电池组装14.8V28.8AH大迅鹰GY6女士踏板摩托车启动电池

楼主(2021-04-27):
       前言:18年6月在淘宝上以两千多的价格购入了一辆大迅鹰GY6女士踏板摩托车,车子时不时出现各种小毛病。最近这个冬天因为改装电动车锂电池,电动车无法使用,于是用摩托车作为代步车。那辆摩托车平时很少骑,为减少电瓶电量流失以致亏电,不用的时候我都是把电源线从启动电瓶断开的。可是这个冬天电瓶不行了,经常打不了火,拿回去用充电器充电很快就充满了,没打几次火又没电了。最恼火的一次充满电装上打火后,可能是怠速低了些,路上熄火了,打不着火,停在路边,用脚踩了老半天也踩不着,寒风瑟瑟......现在消费升级,电池性能我也想升级,毕竟车子半路熄火打不着很让人头疼,为了解决打火难的问题,我决定做一个锂电池的启动电瓶。

电芯的选择
   在这之前,我做过两组锂电池,一组是18650的,一组是大单体的, 都是三元锂电池。启动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三元锂的标称电压是3.7V,三串11.1V,略低,四串14.8V,又略高了。磷酸铁锂标称电压是3.2V,四串刚好12.8V,但是个人不太喜欢磷酸铁锂,因为铁锂能量密度低,放电曲线太平,一致性差等....所以我不想用磷酸铁锂。
   摩托车有个部件叫整流器,简单来说它能把摩托车行使过程的中的动能转换为电能,提供较为稳定的直流电压,给启动电瓶充电,以及给车子的其他零部件供电,它的电压大概在12V到14V之间。4串三元锂的电压范围为11V—16.8V,整流器能给三元锂充电但却不会充满,这样能大大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电池也不至于长期保持满电状态以致寿命减少。最终我决定还是用三元锂,毕竟我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我相信只要做好绝缘,杜绝短路,焊接牢固,正确使用,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因为电池仓尺寸较小,大单体不太合适,只能用小圆柱,目前我了解到容量最高的小圆柱是21700电池,能量密度也最大,所以这次我选择用21700电池。

材料购买
   经过测量原有电池仓可以容纳6并4串的21700锂电池,于是在阿里巴巴上随缘买了24节21700电池,每节容量是4800毫安时。虽然我有容量测试仪,但是我懒得测了,只是简单测了一下电压和内阻就过了,内阻在12到13毫欧。因为空间较小,放不下支架,采用的是一个挨一个的排列,如图

   原来用来点焊18650电池的变压器点焊机感觉电焊效果不够好,原价360块钱买的,我250块钱包邮给卖了。另外买了一个电容电焊机,点焊的套件114元,两个超级电容48元,一共162元。这个点焊机不属于耗材,就不算在成本里了。

还买了一个和原电瓶一样的盒子

这是原电池

这个盒子9块9在闲鱼上买的,后来因电池大了一些装不上去,我给扔了,另外定制了一个不锈钢的盒子,花了55元。
这是不锈钢盒尺寸图

保护板在淘宝上买的,为了增大过流量,我加焊了几根铜线

电池制作
材料和设备准备好后就开始制作电池了,首先是用镀镍钢带用点焊机连接起来,镀镍钢带是0.15毫米厚的,电容点焊机是充电式的,从焊不了到充满电需要15分钟,充满后点不了多少次就没电了,所以我都是一边充电一边点焊的。因为担心焊点脱落,每一对焊点我都反复点焊四五次,有的焊点像是烧焊了,每个极柱焊至少8个焊点,保证焊接牢固。焊笔不是很粗,点焊时候焊笔发热很厉害,烫手,而且充电速度也没消耗快,所以焊了几次就要歇一下,一边等焊笔冷却,一边等待充电。焊好后我用青稞纸包起来,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焊接保护板了,采集线用的是1平方的RV多股铜线,主线用的是4平方的RV多股铜线,焊好后如图

买的塑料盒子能装的进去,但是焊好接头后盖子盖不上,

无奈只能定制了一个不锈钢盒,到货后把不锈钢盒里外擦拭一遍后,用青稞纸把盒子里面和盖子内外两面都贴满,电池刚好放得进盒子里,还接了两个防水接头

电池装车
放到电池仓里后发现防水接头顶到摩托车电池仓盖板了,于是我又把防水接头取掉。为防止盖子出线口把电线蹭破,我在出线口位置套了黄腊管。由于装车时是晚上,地下停车场光线比较暗,拍照的时候开了闪光灯,拍出来效果不是很好

我把摩托车原来的接线头铜鼻子剪掉了,用紫铜管压紧后再用接线端子用内六角螺丝把摩托车和电池的线压紧,确保接触良好。接好后后套上热缩套管,为方便以后拆除,我并没有用热风枪加热热缩管。试了一下,装好后接上电压表,电压是14.6V,打火的时候压降大约是2V左右,打火非常有力,打火的频率也比之前快了很多。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没有开,放太久了,打了很久没打着,我把坐桶拆了,用嘴吸了一下,才打着火

刚装好的电池,电量不多,提回家充电

花费明细
最后附上花费明细

自己DIY用宁德时代三元锂铝壳大单体组装72V100AH两轮电动车锂电池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9536

网友A:
三元大单体各种尺寸都有的。肯定比几十个电池稳当多了。路上跑的车电池镍片最起码也要用0.2啊。0.15都用在充电宝上。给点焊机充电的夹子换小点的吧看着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元大单体各种尺寸都有的。肯定比几十个电池稳当多了。路上跑的车电池镍片最起码也要用0.2啊。0.15都用在 ...

三元大单体也并不是各种尺寸都有的,能刚好放进我这个盒子的没有,0.15的镀镍钢带完全够了的,只要焊点多一些,电焊牢固,完全没有问题,启动电瓶打火时间只有一两秒,最长也不会超过3秒,充电的夹子确实买大了,可是换了小的,大的就闲置只能扔掉,那样太浪费了

网友B:
为毛不继续用铅酸,安全便宜啊...

话说这鸡鸡貌似看到化油器了,国三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不继续用铅酸,安全便宜啊...

便宜不好用啊,不经用,不可靠,冬天经常因为打不着火把我甩在路边。我也不知道是多少版的,大迅鹰GY6女士踏板摩托

网友:
感觉很不划算。。。不知道各位看官怎么说。。。

网友C:
为啥不用32650的铁锂?螺丝固定又方便又不用担心虚焊,而且铁锂比三元安全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32650的铁锂?螺丝固定又方便又不用担心虚焊,而且铁锂比三元安全多了啊 ...

只要正确使用,都是安全的,三元容量高,一致性好,低温性能好,为了那一点点安全性,舍弃那么多优点,我做不到,要是追求安全的话,我还不如用回铅酸,随着焊接经验的增多,虚焊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支持折腾,4串6并,21700哪家买的,价格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毛不继续用铅酸,安全便宜啊...

雅马哈系迅鹰不可能用本田系gy6发动机,能用gy6发动机的基本都是2,3线品牌的摩托还在乎排放达国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不好用啊,不经用,不可靠,冬天经常因为打不着火把我甩在路边。我也不知道是多少版的,大迅鹰GY6女 ...

100块一只而已,一年换一个也不心疼,我买的二手垃圾巧格100就换的铅酸,没见有什么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4串6并,21700哪家买的,价格不贵

阿里巴巴上随便找了一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雅马哈系迅鹰不可能用本田系gy6发动机,能用gy6发动机的基本都是2,3线品牌的摩托还在乎排放达国几 ...

有道理,我这有个人买了台重庆什么鸟公司产的弯杠,那张绿纸上写的国四,我看是化油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雅马哈系迅鹰不可能用本田系gy6发动机,能用gy6发动机的基本都是2,3线品牌的摩托还在乎排放达国几 ...

,加大证发票3050元,这是杂牌大迅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块一只而已,一年换一个也不心疼,我买的二手垃圾巧格100就换的铅酸,没见有什么大毛病... ...

不,一年换一只,那冬天冷的时候也有不经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4串6并,21700哪家买的,价格不贵

店名:广州如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
你这电瓶打轿车都没问题,什么摩托车需要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瓶打轿车都没问题,什么摩托车需要这么大电流。

用来打轿车感觉还是略小了点,打摩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为了长时间不充电,尤其是冬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证发票3050元,这是杂牌大迅鹰

看完这个,完全明白你的迅鹰为啥用GY6了。原来是仿迅鹰外观的GY6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证发票3050元,这是杂牌大迅鹰

知道就是高仿车,这种车十年前我就买过一辆高仿新大洲魔戟,主要是便宜及不用上牌。大问题没有,小毛病不断,特别是起步离合器打滑抖动严重,总之越骑越烦,骑了不到半年因穿拖鞋驾驶被交警扣车后就没有去拿不要了,后来买了辆烂大街的配件便宜的维修便宜的豪爵宇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