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第三问,找不到Flash ID有什么办法呢(已解决)

楼主(2021-04-27):
PS3111第三问,前面问两个问题,有一个解决了,现在有第三个这个主控,可是找不到Flash ID有什么办法呢?感谢!

网友A:
工具版本太老呗 换个新的看看有支持列表没

网友B:
哈哈哈,我的跟你的一样,也是这ID,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版本太老呗 换个新的看看有支持列表没

目前只有这个版本留出来,有个什么部落有,但是没有权限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的跟你的一样,也是这ID,找不到~~

没办法了

网友C:
用6081看一下能不能找到id,3111有很多主控坏的就是这个找不到id问题,基本上6081和3111支持的颗粒已经很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081看一下能不能找到id,3111有很多主控坏的就是这个找不到id问题,基本上6081和3111支持的颗粒已经很全 ...

能找到的6081版本没有这个颗粒,后面自己加了ID和固件。

楼主:
这个没有找到ID的自己用6081开卡软件,然后加了ID和固件,目前开卡成功了,但是开没有测试。如果也是这个ID可以直接用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D1YixJLSJw5NznA2UBJfQ
提取码:my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的跟你的一样,也是这ID,找不到~~

我的开卡成功了,刚弄好,但是还没有测试,如果您还需要可以到楼上下载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22-08-23):
引用 楼主:
能找到的6081版本没有这个颗粒,后面自己加了ID和固件。

高手,请问,加ID和固件还好,就是如何添加固件索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