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G代码方面的教材?

楼主(2021-04-27):
搞了太雕刻机,需要用G代码,不知道有没有教程?以前没学过这玩意。

网友:
G代码很简单的,有点编程基础的稍微看几遍就懂了

网友:
G00 定位
◤G01 直线插补
G02 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 CW
G03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 CCW
G04 暂停 准确停止
G05.1 预读控制 超前读多个程序段
G07.1(G107) 圆柱插补
G08 预读控制
G09 准确停止
G10 可编程数据输入
G11可编程数据输入方式取消
◤G15 极坐标指令消除
G16 17 极坐标指令
◤G17 选择 XPYP平面 XP X 轴或其平行轴
◤G18 选择 ZPXP平面 YP Y 轴或其平行轴
◤G19选择 YPZP平面 ZP Z 轴或其平行轴
G20 英寸输入
G21 06 毫米输入
◤G22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接通
G23 04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断开
G27 返回参考点检测
G28 返回参考点
G29 从参考点返回
G30 返回第 2 3 4 参考点
G31跳转功能
G33 01 螺纹切削
G37 自动刀具长度测量
G39 00 拐角偏置圆弧插补
◤G40 刀具半径补偿取消
G41 刀具半径补偿 左侧
G42刀具半径补偿 右侧
◤G40.1(G150) 法线方向控制取消方式
G41.1(G151) 法线方向控制左侧接通
G42.1(G152)法线方向控制右侧接通
G43 正向刀具长度补偿
G44 08 负向刀具长度补偿
G45 刀具位置偏置加
G46 刀具位置偏置减
G47 刀具位置偏置加 2 倍
G48刀具位置偏置减 2 倍
◤G49 08 刀具长度补偿取消

网友:
G50 比例缩放取消
G51 11 比例缩放有效
◤G50.1 可编程镜象取消
G51.1 22 可编程镜象有效
G52 局部坐标系设定
G53 00 选择机床坐标系
◤G54 选择工件坐标系 1
G54.1 选择附加工件坐标系
G55 选择工件坐标系 2
G56 选择工件坐标系 3
G57 选择工件坐标系 4
G58 选择工件坐标系 5
G59选择工件坐标系 6
G60 00/01 单方向定位
G61 准确停止方式
G62 自动拐角倍率
G63 攻丝方式
◤G64切削方式
G65 00 宏程序调用
G66 宏程序模态调用
◤G67 12 宏程序模态调用取消
G68 坐标旋转有效
◤G69 16 坐标旋转取消
G73 深孔钻循环
G74 09 左旋攻丝循环
G76 09 精镗循环
◤G80 固定循环取消/外部操作功能取消
G81 钻孔循环 锪镗循环或外部操作功能
G82 钻孔循环或反镗循环
G83 深孔钻循环
G84 攻丝循环
G85 镗孔循环
G86 镗孔循环
G87 背镗循环
G88 镗孔循环
G89镗孔循环
◤G90 绝对值编程
◤G91 03 增量值编程
G92 设定工件坐标系或最大主轴速度箝制
G92.1 00 工件坐标系预置

网友:
G94 每分进给
G95 05 每转进给
G96 恒周速控制 切削速度
◤G97 13 恒周速控制取消 切削速度
◤G98 固定循环返回到初始点
G99 10 固定循环返回到 R 点

网友:
其实要记的也就几个,如果有软件的话就不用记了

网友:
====================
天狼滴汉字你威武雄壮,
晓月凑十个字儿,
就像疯一样。
一望无际的版块随你由着浪,
你的论坛和大地一样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