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量产现代颗粒H27Q2T8CEC9R

楼主(2021-04-27):
2246EN的固件居然有参数,板子没有任何问题,已经更换其他颗粒测试,现代的颗粒好奇怪
量产过后,重点来了,提示格式化错误,但是能正常显示容量,拷贝数据进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
读取错误,板子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更换其他颗粒也没有问题,这个是非土狗颗粒,贴上土狗之后不能开卡
下面是参数
A420=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C9R_V2
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C9R_V2=AD,5A,16,F3,00,70,2,08,10,0,1788,1824,2,9,10,576,2,16,1280,3,56,8F,27,30,4,4F,47,0,0,2,1,52,51,1,A2,0,1,0,0

,C0,77,77,77,77,12,26,88,88,66,66,66,66,82,0,〗,,
     感谢能够帮忙的人了,现代的颗粒确实在慧荣的主控种有着奇奇怪怪的问题,
     以前就遇到过固件带有参数H27Q1T8YEB9R这个颗粒,居然只能用H27Q1T8YQB3R这个相通的ID量产,参数当然有一点不一样,H27Q1T8YEB9R这个颗粒在2246XT上面有参数,但是量产不出来,有人偶尔遇到的版本居然开出来,现代的参数当然不是改个DIE那么简单,真是头大啊

网友:
我前两天那MSATA就是这状况,能开出来能格式化读取就掉盘

网友A:
你这两颗32die了,我的两颗8die也这问题。那4个通道有无干系

楼主:
单贴开似乎也不行,第26位降频之后写入速度居然提升了,1ce的4die颗粒2246xt也没有参数

网友B:
工具版本太新了/换一个旧点的N1117B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版本太新了/换一个旧点的N1117B看看

这个颗粒中间的数字是c,我猜是最后一代的2d mlc,太少见了,这种颗粒,全网都没有这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颗32die了,我的两颗8die也这问题。那4个通道有无干系

怎么可能是DIE的问题,东芝闪迪的也那么多4CE 16DIE的,我估计太多的现代颗粒的参数完全就是错误的,国内市场又没有那么多现代的颗粒,所以根本就没有改正过来

网友C:
这颗粒要关闭Cache

楼主:
AD,5A,16,F3,00,70,2,08,10,0,1788,1824,2,9,10,576,2,16,1280,3,56,8F,27,30,4,4F,47,0,0,2,1,52,51,0,A2,0,1,0,0,C0,77,77,77,77,12,26,77,77,66,66,66,66,0,0,〗,,
终于开出来了,把制程的0.0.2.1.52.51.1改成0.0.2.1.52.51.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D,5A,16,F3,00,70,2,08,10,0,1788,1824,2,9,10,576,2,16,1280,3,56,8F,27,30,4,4F,47,0,0,2,1,52,51,0,A2, ...

牛逼我也试试我的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A:
我的开出来还是老样子ASSD测速还有电流声。。。
A414=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8VEC8R_V2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8VEC8R_V2=AD,5A,14,F3,00,70,2,08,10,0,1788,1824,2,9,10,576,2,16,1280,3,56,8F,27,30,1,4F,47,0,0,2,1,52,51,0,A2,0,1,0,0,C0,77,77,77,77,12,26,77,77,66,66,66,6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出来还是老样子ASSD测速还有电流声。。。
A414=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8VEC8R_V2
Hynix,512 ...

1ce1die颗粒和4ce16die的完全不一样的,没有看到我帖子上写的吗,我的其他颗粒152的用316的才能开出来,反正现代颗粒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1ce1die颗粒和4ce16die的完全不一样的,没有看到我帖子上写的吗,我的其他颗粒152的用316的才能开出来, ...

这个颗粒我碰到过  我找到一个能开能用的  别的事能开但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5A,16,F3,00,70,2,08,10,0,1788,1824,2,9,10,576,2,16,1280,3,56,8F,27,30,4,4F,47,0,0,2,1,52,51,0,A2, ...

范范大佬改的参数么/海力士16NM的MLC好像就是海力士自己和鱼竿在用/固件匹配不完善吧/还有就是这颗粒的性能表现真的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范范大佬改的参数么/海力士16NM的MLC好像就是海力士自己和鱼竿在用/固件匹配不完善吧/还有就是这颗粒的性 ...

自己改的,这些参数需要找文档,这些现代颗粒也就光威吃了,当年,其他家还真没有,当年那些烂七八糟的现代颗粒还真挺百花齐放的,各种各样稀有的板子光威都做出来了,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粒要关闭Cache

是的,很多现代颗粒都必须要关闭缓存,好奇怪的,奇奇怪怪的问题蛮多的,现代颗粒

网友(2022-02-26):
我的也碰到这样,不过重新开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