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自行车车,中轴长度疑问

楼主(2021-04-27):
小区里捡的,散珠中轴,20寸轮径,单速

测量长度为90毫米,我记得一般是113居多,这正常吗?

网友:
这个是折叠车?哪个部位能折叠?

网友:
要把盘拆下来测量长度。

网友A:
长度是端头对端头,单速是前盘和后飞刚好对正就是合适长度。
变速一盘是中盘对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是端头对端头,单速是前盘和后飞刚好对正就是合适长度。
变速一盘是中盘对中飞。
...

谢谢。只有一个个的试了

网友(2022-03-04):
不是磨损严重没必要换

网友:
方空中轴,应该是同一规格的

网友(2022-04-17):
关键是五通管长适合的中轴才能安装吧

网友:
这就用普通的中轴即可,换高级的还不一定能配套。而且,这玩意有坏的吗?除非进水生锈。

网友:
你现在测量的是珠子的卡套位置,而不是中轴两端点的长度,因为中轴是通用件,所以尺寸相差都不会很大,一般相差都在几个毫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