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C7102拆解 这不就是华为AX3嘛!

楼主(2021-04-27):
之前开通的信不过(划掉)500M套餐老是出现幺蛾子,莫名其妙的一开始是500M...然后速度就慢慢的回落到了100M!一气之下直接换了1000M套餐...然后发现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无语)...桥接后拨号上网只能上百度,发V信,扣扣...花了一个星期才解决了各种问题开始稳定使用(主要是眼馋这边新出的10G EPON光猫PS:之后会放出拆解)然后师傅来更换光猫的时候发现居然还有意外收获??是一只电信/华为的联合产品,型号TC7102包装盒上写着大大的Wifi 6!我一下就来了兴趣!

--------------------------------------------------------------------------------------------------------吐槽分界线------------------------------------------------------------------------------------------------------------------------------------------------------------------------------------------------------------------------------------------------------------------------------------------------------------------------------------------------------

咳咳,废话不多说,开始正式拆解!

下面放下后盖的图片,螺丝藏在背面贴纸下面...(敏感信息已打码)

撕开贴纸拧掉螺丝...
!!!这不就是华为AX3嘛!布局,天线,网变,PCB甚至是散热都一点改动都没有...

接下来熟练拆掉散热与屏蔽罩...(背面的屏蔽罩是焊死的,没时间全部风枪吹下来)

这连主控方案都没有改...还是熟悉的Hi5651LWS5200四核版,AX3,AX3Pro同款

射频方案用的也还是海思旗下凌霄系列Hi1152接上2个型号放大器,最后连接2.4G天线直接焊死的

至此本次拆解就先到此为止了,下次将会给大家带来新的10G EPON光猫的拆解!
往期拆解:迅捷 FWR200 V10.0 路由器 拆解.... 看到了新主控
               2018新版胜利 VC9807A+ 万用表拆解(旧贴重发)
最后.感谢大家的赞助!!

网友A:
稳定性如何,芯片配置看着是很强大,外围电路貌似简单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如何,芯片配置看着是很强大,外围电路貌似简单的很啊

华为AX3也是一样的,稳得很!

楼主:
具体速度表现过段时间更新!

网友:
楼主帖子内容没问题,就是排版格式能不能不搞成花花绿绿的,看着眼晕。。。。

网友:
这款没有5GHz放大器,只有2.4GHz放大,算是减配

网友:
算深度定制吧。。。
移动也是类似的,只不过PCB上商标也去掉了。。。

菊花厂的套路搞不懂。。。
不过1000M宽带,费用高设备好这个是没错的啊,花多少钱享受多少服务。。。

网友:
安逸,慢慢享用。

网友(2021-07-23):
断流严重,怎么破。

网友(2021-10-13):
不知道能不能刷ax3的固件,这玩意华为的智能家居app连不上,运营商的app又是极致的难用,我都想买个二手的ax3用编程器把固件弄下来再给刷到7102上面去了

网友(2021-11-28):
这个不是四核是双核

网友(2022-11-11):
你好,我这个TC7102刷AX3的时候错误,一直是红灯,没有网络,能不能恢复啊,或者用TTL也可以啊,我电话18935872603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这个路由在某鱼某多卖一百多,是否值得入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