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近收到个福禄克17b,请高手点评下我这表怎样?

楼主(2021-04-27):
新手入门,对万用表不懂好坏,表是某鱼二手收来的,请高手点评下这表怎么样?
表有轻微漏液史,转mv档从小数一直跳到OL,表笔短接有0.2mv底数,电阻档表笔短接有4殴左右底数,电容档也有底数,如下第六图,温度档也有底数。
这些档位算是故障吗?有什么办法可解决?谢谢

网友A:
普通人用国产就可以了,这种二手货真香吗?

网友B:
没有底数就不叫福禄克

网友:
17B除了做工好,,,,。。。

网友C:
不砍底数是好事儿,有的表想不砍都不成,至于4欧的底数你该换表笔了

网友D:
楼主多少钱买的?
我在论坛400买的111
卖家垃圾的狠   到手发现旋钮快断了   螺丝柱也断了一根   也不给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人用国产就可以了,这种二手货真香吗?

中了福禄克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底数就不叫福禄克

我小白不懂,唯问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砍底数是好事儿,有的表想不砍都不成,至于4欧的底数你该换表笔了

哦?我用的是三块钱的地摊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少钱买的?
我在论坛400买的111
卖家垃圾的狠   到手发现旋钮快断了   螺丝柱也断了一根   也不给退 ...

150包邮,卖家应该是地摊淘的,原断了个电池脚,说没测试。我看着电池仓还算干净,外观黄皮,背撑板,电池盖都有,所以出手赌一把。。

网友E:
DC 0.2mV的底数是超差的,4Ω底数不好说,用短粗铜线短路再试试这两档,有可能和表笔有关

网友F:
我也有福禄克15b和你福禄克的17b一样的芯片只是少了温度测量电阻是真的慢测量电容小,但福禄克的表很耐用,我公司的表05年用到现在表盘都没有接触不良的,主板用的沉金工艺镀金比铜箔耐磨,加点油保养再用个十几年都没问题,表的芯片富晶的fs9721是99年设计的20年了现在性能早跟不上单片机的了,现在新款的15b+也是富晶的单片机的芯片了,电压电阻挡测量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 0.2mV的底数是超差的,4Ω底数不好说,用短粗铜线短路再试试这两档,有可能和表笔有关 ...

多谢指点。。

网友:
干吗不要带+号的,速度要快不少,其实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千元以下的福禄克只能定位在电工用表。测个电压、通断什么的。除了外壳做工比国产表好一些,不要奢望它有多神奇。洗板烘干后笔座短路试试看看电阻档能不能归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福禄克15b和你福禄克的17b一样的芯片只是少了温度测量电阻是真的慢测量电容小,但福禄克的表很耐用, ...

9721也是单片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9721也是单片机的

不是,15b是fs9721现在富晶已经停产了但国产双竟科技的GC7721可以替换淘宝有的卖,15b+是fs97024单片机芯片内置16kOTP储存器目前没有替换。

网友:
干吗不要带+号的,速度要快不少,其实也贵不了多少

这个不能唤醒,不加+的能按键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15b是fs9721现在富晶已经停产了但国产双竟科技的GC7721可以替换淘宝有的卖,15b+是fs97024单片机芯 ...

不是?
另外停产从何谈起啊,厂家可没发过这个型号的EOL

网友:
不带+的15/17B的确是有点慢,其它都不错,用起来慢点也没啥影响。虽然没有用福禄克自己的方案但反过来看这表坏了也好修,自己校准也特别方便。工厂里很少有用坏的说明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