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度智能音箱插座拆修

楼主(2021-04-27):
想给我爱不释手的小度弄个移动电源,方便移动着用,就需要找个插头试一试小度的插座,结果弄出个纰漏,把插座中的芯给弄得退出去了,实话实说我真的是很小心插插头的,它的牢靠程度实在是太不堪了。只有打开看看,结果发现这个插座似乎设计不太好,只是从后面插入到塑料的一个缝隙里,另一头直接焊到电路板上,如果是插头不能对准里面的芯,或者如我用其它小一点孔的插头来试一试它,就很容易造成插座芯被推出去,这里也给有小度的朋友提个醒,插插头一定小心小心,看准了再插。看图吧,最后我还是不放心,随手就点了一滴热熔胶,好歹有点止退作用。
另外,也感觉小度设计上有点不够人性化,单手拿它,非常不靠谱,它的形状让你拿不牢,所以想在这次打开了,找个两个孔穿上个线绳做个提手,结果也是失望,在不想打孔情况下无合适的下手位置。

网友A:
热熔胶没有强度,不如AB胶好使

网友B:
这种DC座基本都是这样焊的。

网友:
小度的菊花

网友C:
这玩意屏幕的清晰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屏幕的清晰度如何

清晰度很好,不是一些平板电脑模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DC座基本都是这样焊的。

可能是电路板的铜箔太薄了,没起到固定作用,这个就是焊点铜箔被拉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没有强度,不如AB胶好使

轻易也不敢动插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