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N真是好东西,成功把两地的局域网连接起来了

楼主(2021-04-27):
不需要其他技术,只要两个路由器设置好VPN就可以了,一般路由器都自带了。

网友:
具体说一说,做个教程吧,不要发帖都是一句话。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你应该出个详细的说明才是!光说不练。

网友:
我也用这个功能,老毛子的l2tp服务,然后用电脑连接家里的路由器。
如果单位对迅雷有屏蔽,这个方式可以绕开

网友:
都知道VPN好,但就是不懂怎么用。怎么设置。

网友A:
速度咋样?能到满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咋样?能到满速不??

我弄vpn主要是为了在外面访问公司办公系统,对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
请写个详细说明,否者认为水贴。

网友:
要是有固定IP就更好了

网友:
希望看到详细的操作。不过,还是多谢楼主提供的思路。

网友:
上传带宽多少

网友B:
楼主是来展示他有2套房的,鉴定完毕,撤!

网友:
我用的ikuai路由器,自带的vpn。两边连上,主路由上设置一个静态路由就可以双向通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来展示他有2套房的,鉴定完毕,撤!

通过VPN成功把两套连接在一个网络下,就办一个宽带好不好呢?

网友:
有固件IP  肯定好弄呀, 像移动没有IPV4 固定IP  ,干瞪眼 弄不了,IPV6   还暂时不是所有网站都能解析的,
openvpn+固定IP或者是网址解析的地址,都可以VPN  连到一块,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IPV4  或IPV6  固定:sweat: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