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打印机电源板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1-04-27):
各位大佬,兄弟偶然得到两块打印机电源板,今天有时间上电测了一下,300v大电容没有电,不知道是不是板子上面的4p接口需要短接?因为功率比较大怕炸机,所以想让各位大佬掌掌眼,看看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操作,有没有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开关?谢谢焊上两根细导线试验了一下,可以正常使用,感谢各位

网友:
跟线,不会少玩

网友A:
通常,这种情况查一下保险丝是否断、整流桥是否坏,再看看抗干扰的EMC电感是否通、NTC保护电阻是否断。接下去就得自己研究了。

网友B:
大电容上的电压跟那4P插没关系,进线桥式整流就到大电容了,大电容没电压就检查保险,NTC等

网友C:
这种板子一般有个接口是接开关的   顺线路看一下  如果看不明白就别玩子

网友D:
这种大尺寸 功率密度低的  修好了干嘛用  咸鱼卖吗?   还不如拆件得了,修好了,做电源使用,去哪找那么大的盒子?

网友E:
跑跑线路看呢,有一个两插的,看看是不是外接电源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种情况查一下保险丝是否断、整流桥是否坏,再看看抗干扰的EMC电感是否通、NTC保护电阻是否断。接下 ...

感谢回复,电源板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上的电压跟那4P插没关系,进线桥式整流就到大电容了,大电容没电压就检查保险,NTC等
...

目前就是220v交流进来来后两个保险管,到这个4p的地方就断开了,我想着应该是个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一般有个接口是接开关的   顺线路看一下  如果看不明白就别玩子

,是的啊,想着玩玩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尺寸 功率密度低的  修好了干嘛用  咸鱼卖吗?   还不如拆件得了,修好了,做电源使用,去哪找那么大 ...

是的啊,你说的很对,通常这样的弄好就就是吃灰了,手上有好多板子都没地方仍。咸鱼不敢玩,之前卖过一个墨盒,折腾了几个月都没有拿到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跑线路看呢,有一个两插的,看看是不是外接电源开关了

嗯,准备明天之间连接上面试试,看看会不会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你说的很对,通常这样的弄好就就是吃灰了,手上有好多板子都没地方仍。咸鱼不敢玩,之前卖过一个 ...

以前单位上电压不稳,烧了几块日货打印一体机电源板,做工相当好,PBF+标识的,很大尺寸,想都没想直接拆件玩了。

网友F:
直接给全桥中间俩腿接上线插220就知道了

网友G:
四孔接口电源开关,,两线接口一个是接定影器的,一个是主板供电的

网友H:
把表哥拿 出来,顺着进线往下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源板应该是好的

那就是电路不通了。查200V~进来后是怎样通过4P插座接至整流桥这一路的。也许4P插座后面接的就是一控制电路。这部分线路不难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给全桥中间俩腿接上线插220就知道了

嗯,是的,这样也能使用,就是前面的元件都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孔接口电源开关,,两线接口一个是接定影器的,一个是主板供电的

感谢专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表哥拿 出来,顺着进线往下找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