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一台自动上水器

楼主(2021-04-27):
一个小朋友说,他的自动上水器坏了,叫我帮他看看。

304不锈钢水管。

上部左右拧开结构。

拧开,这个硅胶管,就不能长2厘米?

拔了硅胶管

取下电路板。

红色电池接头,跟马达接头,有点松。。。。。。

仔细看,是焊盘掉了。刮开,上锡。

上锡完毕。

焊接的还不错。

充电。。。。。充电口略有接触不好。(下次买了充电接口再换。)

这是下部分的马达,跟电池座。

电池无字,估计是定制版。

因为硅胶管短了。。。。。安装费了一小会时间。

测试无问题。结束。

网友:
不换电池,差评

网友:
这种抽水器 我居然买了好几个放着吃灰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做工差。焊盘居然都会掉。

网友:
想不到9元9包邮还有维修的需要了

网友:
这个只有一节电池。

网友:
感谢分享,没想到是线路的问题,还以为是那个抽水泵呢?

网友:
焊盘居然会掉

网友A:
上水太慢了,支架+水嘴不香么

网友B(2024-02-19):
用清漆简单过一下电路板比较好,但估计开关也熬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清漆简单过一下电路板比较好,但估计开关也熬不了多长时间

丢了,不要了。买了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水太慢了,支架+水嘴不香么

已经丢了。买了几个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