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学现用,舅舅用灶具给外甥修灯

楼主(2021-04-27):
仅凭几天来数码之家论坛学到的
我楼下就是外甥的发廊,他的卫生间灯主灯不亮了
现在看LED灯很佛系,我给加的阻容低功率当长明灯,没坏,人体感应电路没坏,他花17元算好价钱买来的16瓦人来亮会儿的灯却过早坏掉了

发现了这个点不亮的,用指针表1千欧档点亮灯珠,也是逛论坛学来的

用煮咖啡500瓦小电驴拆灯珠,非常快,借机请教,想测温度用什么?

居然,修好了,真长脸

网友A:
测温度可以用测温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度可以用测温枪,万用表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B:
测温度凑近问一下就可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温度凑近问一下就可感知

请问高手,什么典型气味就可以了
我这个是可调温电驴

网友C:
感觉这种换灯珠的用不了多久,我换过,没几天就又挂。

网友D:
换灯珠管不了多久又会坏的,我换过很多个灯,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灯珠管不了多久又会坏的,我换过很多个灯,都是一样的结果。

我也换过几个,后来坏了直接扔,一般其它灯珠虽然两多少都有黑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换过几个,后来坏了直接扔,一般其它灯珠虽然两多少都有黑点了。

我修自己用的射灯都是 坏了 全部灯珠一起换

网友(2022-12-08):
这个灯是没有滤波电容,加了后电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换灯珠的用不了多久,我换过,没几天就又挂。

是的,灯珠满功率还散热差,得减少灯珠电流降功率,功率降到五到七成就好多了,要么买车铝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