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的手电开关按钮好像坏了,怎么拆开?

楼主(2021-04-27):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螺丝啊,没有任何缺口怎么打开检查?

网友:
什么手电 图呢?

网友:
里面有两个洞,用卡簧钳插入旋开

网友(2024-04-20):
什么手电,朋友你倒是上一张图片呀

网友:
我的小手电好几个都是后屁股的开关坏了打不开扔了算了。

网友:
最便宜的手电(几块钱的直筒)有压进去紧配合的,那种只能破坏性拆解
一般的手电基本上都是内部压圈或者外部压圈,配合卡簧钳可以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