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加热,用什么工具比较合适?

楼主(2021-04-27):
经常用,一天用2个小时左右,除了热风枪外还有什么工具呢?热风枪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
黑色的就点火枪打火机,其他颜色就算了

网友:
除了热风枪,其它的工具比如火机,缩得都不均匀,比较难看。我看热风枪还是最好!

网友:
热风枪你还嫌差就没啥了,难道想用那种贴膜用的吹热风筒?
调到150左右就行。

网友:
打火机 ,煤气炉。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小型热风枪,风柔和点均匀。

网友A:
烤箱行不,估计更均匀,就是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箱行不,估计更均匀,就是慢

烤箱非常好,适合热缩管比较长的使用
我经常使用  特别是自己diy特氟龙镀银耳机线,外面套超软热缩管,比用风枪吹的均匀多了  非常好看

网友:
风炮啊,贴车衣那种

网友:
太阳热度怎么样?尤其是长园和沃尔的产品使用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