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轮胎是不是原装尺寸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2021-04-27):
打算整个轮胎都换了,维修店小工说可以换个更大的,我想还是换原装尺寸的,大家都升级更大轮胎吗

网友:
更大尺寸的可能打方向盘的时候轮胎内侧会刮到翼子板

网友:
更多的空间为了减震压缩时,留给轮胎上面的空间吧

网友:
我原装尺寸不好买,宽胎,扁平比40,打算买个窄一点,扁平比45的,又便宜又舒适
如果你的需求和原车定位相同,那自然是与原装好,如果觉得不够舒适,可以换厚胎,如果觉得不够运动,那就换薄胎

网友:
更换不同尺寸的胎被抓到要罚款的

网友:
年检过不了,现在要查轮胎型号

网友:
时速表可能会不准

网友:
请查看说明书。

网友:
现在年审要查轮胎了,但是我换了,原厂就一个目的,省成本,不要讲最好,扯,设计也是,配件也未必,好东西多的是,原厂不会用的。

网友:
看使用手册,或驾驶室门侧边有标注

网友:
我想应该是要按标注型号来换吧,至于换什么牌子的就是打算花多少银子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原车195/55后来换了195/60.原本想换65,可惜方向打到底前轮会蹭内衬。换后舒适性提升明显,个人可以接受的过减速带速度可以从10以下提高15公里左右。

网友:
换大的不小心容易超速。

网友:
不一定,我的骐达原装是195的胎,实际205才是和轮毂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