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压电源,淘宝上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0-30V?

楼主(2021-04-27):
为什么很少有更高的呢?现在很多POE电源都是48V

网友:
再高会死人的,你就不能在这水贴了

网友:
成本吧,应该是这个,不考虑成本可以随便

网友:
再高会死人的,你就不能在这水贴了,,,就你屁事特多!!!!!!!!!!!!!!!1111111

网友:
楼主是名副其实的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36V以下是安全电压
直接做36V还是有点悬,就弄成30伏吧。

网友:
可调电源15v 30v 两种。
一个修手机,一个修笔记本。电压够了。
还有就是这些非线性的都是用的内置mos管的升降压芯片,这些芯片大概率都逃不出40v的耐压。再高的耐压成本上升。

线性的,受制于lm358或者类似运放的极限耐压35v左右,还要考虑电网波动。电压再高,成本上升。

网友:
一是安全第一,一是够用原则,一是成本至上。POE48V是为了降低线损,潮湿天气,摸超过1A的48V很酸爽了
我30V的黑武士用了10几年了,最多就是给18V米沃奇电池充电,6A21V爽歪歪,原装快充要400-500块。

网友:
高于36v的电压就有安全隐患,所以电压会低于36v,考虑到市电的波动,所以电压也会有一定的预留。一个是30v也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了,电压再高,成本就增加很多

网友:
有需求,才有生产,0-30V的用量最多,所以生产销售的也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