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我的正泰n266c钳流表主芯片到脚和icl7106对不上号?

楼主(2021-04-27):
为什么我的正泰n266c钳流表主芯片到脚和icl7106对不上号?

网友:
7106有40脚44脚46脚的,当然对不上啦

网友A:
C1  C3  ....这一排元件多的,从右到左应该是34-44引脚,44旁边那个就应该是1引脚

网友B:
我割过一个牛屎换到另一个表上,跑线路发现是对不上的,有的脚是空位,有的错位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割过一个牛屎换到另一个表上,跑线路发现是对不上的,有的脚是空位,有的错位一个。 ...

我也有个泰坦9205是42个脚的,用40脚的7106没焊明白。

网友(2021-10-23):
跑一下线路,找到com脚和电源正负脚,对照芯片功能引脚,就能确定芯片摆放位置了

网友(2021-11-28):
富景芯片gc9552

网友(2023-10-27):
引用 网友A:
C1  C3  ....这一排元件多的,从右到左应该是34-44引脚,44旁边那个就应该是1引脚 ...

7106芯片国内生产厂家众多,脚位排布没有统一,各自为政,没有考虑兼容性,脚位排列没有规律可言。根据积分电容的脚走向,可以判断芯片积分电容脚是哪个,根据基准电压电位器可以判断Vref+脚在哪,用另一表的蜂鸣档跑线路,可以判断芯片电源正极脚或负极脚在哪,其它脚排布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你对应网上的脚位图,根本就对不上。只能靠运气,这厂家的芯片销量大,网上对应找的图脚位可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