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伟迪GT812-P ONU设备改百兆交换机

楼主(2021-04-27):
格林伟迪GT812-P是一个ONU设备,通过关闭端口隔离即可变成POE供电的百兆交换机。
通过板载TTL接口命令设置
ONU# vlan port_isolate 0 #关闭所有的端口隔离

注意事项:
如果要使用配套的POE供电模块,需要设置
ONU# poe enable #开启POE功能

如果使用板载供电端口进行供电,需要关闭POE功能;
板载端口12V供电。中间脚为正极,最外面引脚为负极
ONU# poe disable #关闭POE

所有的设置完成后记得 save 保存后 reset 重启

明天试试两台设备是否可以通过光纤联通,如果可以就可以当作光纤收发器使用了。

楼主:
这个编辑器有点整不明白,命令掉了一部分
ONU# vlan port_isolate 0 #关闭所有的端口隔离
ONU# vlan port_isolate  #查看端口状态
Port isolate is disabled
ONU# reset #重启设备

重启之前一定要设置好是否启用POE,然后一定记得save保存!!!

网友A:
reset重启???

确定不是re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重启???

确定不是reboot???

没reboot命令!  只有一个RESET!

网友:
ONU的光口不是以太网口,是GPON口,ONU和ONU之间是无法通信的,得搭配OLT

网友B:
反向供电的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向供电的光猫?

对,最给力的桥接猫

网友(2021-12-02):
我也有个这玩意。。。不过 太基础的东西都不懂。。。
TTL都没有。。

网友:
比如 这么这个 命令在哪里输入?

网友C:
16口的有Console口的,能不能直接网线接电脑,设置关闭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口的有Console口的,能不能直接网线接电脑,设置关闭隔离。

有的设备是专用的Console线,实际上就是TTL线!
有的是网线直接Telnet的!
你试试 将电脑IP设置为192.168.0.X,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0.1

然后能不能Telnet到192.168.1.1!

如果可以的话  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greenwa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设备是专用的Console线,实际上就是TTL线!
有的是网线直接Telnet的!
你试试 将电脑IP设置为192.168 ...

我忽然想起来,那会电脑直接接的这种设备,还真进入一个系统了。。。
我那会还不是telnet,就是正常的想进路由器。不知怎么的进入的这个设备的系统。(也可能再上一级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设备是专用的Console线,实际上就是TTL线!
有的是网线直接Telnet的!
你试试 将电脑IP设置为192.168 ...

最后一位 X是随便多少的意思嘛

网友C:
poe电源接上后。
并不行,一头连接Console口,一头连接电脑,电脑网口都不亮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e电源接上后。
并不行,一头连接Console口,一头连接电脑,电脑网口都不亮不闪 ...

那这个就是要专用的console线,其实就是TTL线!

你可以拆开找到线序!

最简单的就是 电脑接任意一个网口,试试我上面回复的方法用Telnet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就是要专用的console线,其实就是TTL线!

你可以拆开找到线序!

好的,谢谢。

网友D(2022-01-13):
GT812_B-10/14/2>
输入en进入编辑模式

GT812_B-10/14/2(config)#
再输入onu进入onu设置

GT812_B-10/14/2(config-onu-mgt)#
再输入vlan port_isolate 0
#关闭所有的端口隔离
GT812_B-10/14/2(config-onu-mgt)# vlan port_isolate 0
  Disable port isolate success.
GT812_B-10/14/2(config-onu-mgt)#
再输入exit回到上一级
GT812_B-10/14/2(config)#
输入save保存
GT812_B-10/14/2(config)#save
Trying to save configuration to flash, please wait...
Preparing data for saving configuration...Done.

Starting writing configuration data to flash...Done.

Configuration file saved to flash successfully.
GT812_B-10/14/2(config)#

再输入reboot重启设备提示要输入Y,就制动重启了。
下面贴上代码,GT812_B-10/14/2(config)#reboot
Are you sure want to reboot switch system? [Y/N]y
?

-----------------------
B O O T   L O A D E R
-----------------------
Date       : Jun 28 2007 10:12:28
Version    : 1.1
Build      : 1.19
ZLIB ver   : 1.2.3

FLASH size : 4096 KByte (ID: 0x8000)
1st sector : 128 KByte
Last sector: 128 KByte

NVDB over EEPROM

Press <Enter> for MAINTENANCE
........................................................................................

Loading Image#0 (0x20000)
Processed all arugments
Memory setup complete
Processed all arugments
Memory setup complete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uni unit 0
Attaching interface lo0...done

Adding 15724 symbols for standalone.

]]]]]]]]]]]]]]]]]]]]]]]]]]]]]]]]]]]]]]]]
]]]]]]]]]]]]]]]]]]]]]]]]]]]]]]]]]]]]]]]
]]]]]]]]]]]]]]]]]]]]]]]]]]]]]]]]]]]]]]
      ]]]]]]]]]]]  ]]]]     ]]]]]]]]]]       ]]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
]]]]]]]]]]]]]]]]]]]]]]]]]]]]
]]]]]]]]]]]]]]]]]]]]]]]]]]]       VxWorks version 5.5.1
]]]]]]]]]]]]]]]]]]]]]]]]]]       KERNEL: WIND version 2.6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 Inc., 1984-2003

                               CPU: ARM Integrator - ARM920T (ARM).  Processor #0.
                              Memory Size: 0x1000000.  BSP version 1.3/1.
                             WDB Comm Type: WDB_COMM_NETWORK
                            WDB: Ready.
->

****************************************************************************
*  COPYRIGHT (C) 2000-2007 PMC-SIERR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This software embodies materials and concepts which are proprietary and  *
* confidential to PMC-Sierra, Inc. PMC-Sierra distributes this software    *
* to its customers pursuan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Software    *
* License Agreement contained in the text file software.lic that is        *
* distributed along with the software. This software can only be utilized  *
* if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are        *
* accepted. 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concerns, or if the                *
*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text file, software.lic, is missing please    *
* contact PMC-Sierra for assistance.                                       *
****************************************************************************

HW
Device          : 6301
Minor version   : 1000'

FW (build on Dec 25 2007 at 08:50:30)
Major version   : 1
Minor version   : 4
Build No.       : 2
Maintenance No. : 4
HOST version : 1.5

Firmware supports PAS6201/PAS6301 devices!

PAS6201 FW (VxWorks support: TORNADO) starting.....
======================================
NOTE: XCVR_info : Vcc : 32602, Current : 4153, XCVR_Flag : 1
APP: Configuring UNI-port parameters...success!
PAS6ONU >User_main: UNI link is up

Initializing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

Initialize System Time...Failure

System Current Time:1970- 1- 1- 0- 0- 0
GROS(tm)
Version 1.2(Build 205 on May 19 2015, 11:46:41)
Copyright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System Initializing ......

System is Detecting Hardware Environment

Detecting Chassis Info ...

Chassis Total  Slot Num : 1
Chassis Master Slot Num : 1

Chassis Master Slot No 1 : Inserted Master

First BootLoader Version : 1.0.0
Second BootLoader Version : 1.0.0

SWITCH: ********************************
SWITCH: * Scan mode     : Auto         *
SWITCH: * Device ID     : 0x98         *
SWITCH: * Phy Addr      : 0x0          *
SWITCH: * Base Reg Addr : 0x0          *
SWITCH: * Num of Ports  : 11           *
SWITCH: * CPU Port      : 10           *
SWITCH: * Uplink Port   : 10           *
SWITCH: ********************************

SWITCH: QuarterDeck has been started.
SWITCH: Master switch BSP init success
Setting GE WAN Port(10)...
Setting CPU Port(10)...
Setting Device ID (1)...

SWITCH: The switch was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SWITCH: Marvell DSDT Release version 2.7a
SWITCH: GW Implementation Version 1.1(Build 41 on May 19 2015, 11:46:41)

Configuring GROS(tm) Modules and Parameters ......

Initializing Remote Procedure Call(RPC) Service ...***
Initializing Switchover Service.....

ASIC Manage System Local Detecting and Initializing ...

APP: IP address is : [192.168.2.66]
APP: Net mask is   : [255.255.255.0]

% SYSMSG SLOT 1  : MODULE REGISTERING.

% SYSMSG SLOT 1  : MASTER MODULE PROMOTED TO ACTIVE.

Chassis Hardware Version : 0.1.0
Chassis Manufacture Date : 2015-05-08
Chassis Serial No : GT812S1505101499

Manufacture Date : 2015-05-08
Serial No : GT812S1505101499
Hardware Version : 2.1.1
Reading System Parameters ......

System Base MAC Address : 000fe9.2a69ee

Detecting Chassis Info ...

Chassis Total  Slot Num : 1
Chassis Master Slot Num : 1

Chassis Master Slot No 1 : Inserted Master

First BootLoader Version : 1.0.0
Second BootLoader Version : 1.0.0

Initializing Network Service ......
*********************
Initializing CPU Flow Control...Success

Initializing Management Service ......
*****
Initializing SuperVisor Service ......
System is Checking Nvram...Not Existed

% SYSMSG SLOT 1  : DISCOVERING MODULES.
% All Inserted Module is ready, sys discover finished.

% SYSMSG SLOT 1  : ALL MODULES READY.

% SYSMSG SLOT 1  : MASTER ACTIVE MODULE ENABLING.

ASIC Manage System Global Setting ...

Creating Default Vlan Interface ...

Creating Physical Interfaces ...

Loading Startup Config ...

- 100%

############################################################
#                                                          #
#                  Welcome to our GROS.                    #
#                                                          #
#      Press Enter to connect and config this system.      #
#                                                          #
############################################################
Starting Forwarding Service...
Enabling System to Start Forward Packets...

Product Init Done with sysrun

% SYSMSG SLOT 1  : MASTER ACTIVE MODULE RUNNING.

% SYSMSG SLOT 1  : MODULE INIT DONE.
PASONU: Ethernet receive task ready to run!
Port 1(0) shut down due to no power.
Port 3(2) shut down due to no power.
Port 4(3) shut down due to no power.
Port 5(4) shut down due to no power.
Port 6(5) shut down due to no power.
Port 7(6) shut down due to no power.
Port 8(7) shut down due to no power.
Send oam alarm trap failed(96).
############################################################
#                                                          #
#                  Welcome to our GROS.                    #
#                                                          #
#      Press Enter to connect and config this system.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GT812_B-10/14/2>
输入en进入编辑模式

大佬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GT812_B-10/14/2>
输入en进入编辑模式

RXD引脚接上的TXD线,TXD接引脚的RXD线。GND就接GND
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