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帮我看看威刚SF2241vB2 颗粒60075959 5300943656

楼主(2021-04-27):
这个颗粒的固件是多少  或者告诉我一下他的颗粒ID 和颗粒料号是多少 谢谢啦

网友A:
哎~群里问不到就到坛里问!加油!

网友:
用开卡软件读哦,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的

网友:
16G 2CE
8988244BA900

网友:
不好读,这主控要在linux 里开卡
没有linux 系统就拆一片到别的主控板上读吧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神  完全正确 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群里问不到就到坛里问!加油!

谢谢楼下的大佬已经给我答案了解决了

网友:
这货咋芯片上没有威刚的LOGO,是假的不成?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带圈1、2是什么意思?有懂的吗?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