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来晒一下今天刚做好的平口钳

楼主(2021-04-27):
结构比较简单,够用就行,材料用的Cr12没有淬火,等有条件了在淬火吧,平时也不夹一些很硬的东西,大部分就是为了焊接的时候当做夹具用的。小磨床机头不好了,有点晃动,磨出来的效果很差凑合看吧。长142毫米,宽70毫米,高60毫米,最大夹持能力50毫米

网友A:
这么厚实,这个应该算重型台钳了,再做个手轮,使用方便

网友B:
硬货,这小台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厚实,这个应该算重型台钳了,再做个手轮,使用方便

这个钳子结构被我简化了,丝杆是不能旋转的,全靠螺母顶住后面才能夹紧,换成手轮如果太厚会影响最大夹持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货,这小台钳不错

买一个太贵,得120,不过确实比我做的好多了,反正有工具,直接自己做个了

网友C:
 这个小电路板,用这么厚的台钳。。。。
杀鸡用恐龙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电路板,用这么厚的台钳。。。。
杀鸡用恐龙刀???

太小了容易变形,而且我也不只是夹电路板,偶尔也会夹工件用来切割或打磨

网友:
这个做的真好

网友:
除了点赞,还能做什么?

网友:
有设备加工真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命在于折腾,期待改进版!

网友:
做的漂亮!用来夹持电路板有些大材小用啦

网友:
我这个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钳子结构被我简化了,丝杆是不能旋转的,全靠螺母顶住后面才能夹紧,换成手轮如果太厚会影响最大夹持 ...

都做到这份上了,为啥不优化一下丝杆螺母呢,这样因为多了两个螺母,钳口被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有效夹持宽度大大缩小了

网友:
重型平口钳,做工精细

网友E:
看着就眼红

有没有做废的,成本价卖给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做到这份上了,为啥不优化一下丝杆螺母呢,这样因为多了两个螺母,钳口被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有效夹持宽 ...

正在改进,过几天发效果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3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就眼红

有没有做废的,成本价卖给俺

没有,一次成功,也就是自己有设备,如果找人加工成本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