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串激电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4-27):
这是第一版,请无视,2.2KW单相电机,打不起来压,用手按住出水口都能堵转。

这是第二版,用的是一个水钻机的串激电机,但是转速太高,现在需要调速

目前遇到了几个问题求教一下大家,调转速方面的。

1.直接用水钻机调速开关(经济实惠,但是已经烧了一个了)
2.用220V交流可控硅直接调速(其实和1一样只是输出功率能选的更大)。
3.先加一个220V整流桥变成直流,pwm调速(略贵)
哪位给讲解一下2和3的优缺以及该怎么选材

网友:
我用的内转子打草机的电机72v1000瓦,1.2的喷嘴有8兆帕,给电动车配套的是不是有点浪费,5分钟解决战斗,我的电动车电池10度电左右,满电可以持续10小时,是不是可以开展一下上门洗车了,内脏搞好了,功能实现人就懒了,没做外壳一直裸奔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水泵头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单相电机没力气试试换电容

网友:
的用机械变速提高扭矩,不是光给电动机降低转速,要么就整转速低的大功率电机,

网友B:
串激电机调压就可以调转速,但最好的还是铁芯调压器,可以买个合适功率的精密伺服稳压器,拆里面的环形变压器来调压,效果最好,或者不拆,给控制电路断电,用个绝缘手柄手动调节,也可以断开检测电路,从驱动电路上接两个开关控制电机调压

网友:
串励电机其实根本没必要考虑调速,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软的输出特性,负载越大转速越低。我之前搞过一个转速13000转的串励电机(交直流通用的)带个风扇叶子,接上220伏也就普通电机的速度也没见它飞起来。长期运行正常。

网友:
打不压肯定是泵头的问题

网友C:
现在100多一个泵何必自己diy找事干,弄个感应电机的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水泵头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老马家买的,现在前前后后远比买一个成品家用洗车泵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100多一个泵何必自己diy找事干,弄个感应电机的了事

第一个就是感应电机啊,2.2KW的,也不小了,就是水压打不起来,昨天拆了曲轴箱,推力轴承钢珠全部甩飞了,斜盘也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激电机调压就可以调转速,但最好的还是铁芯调压器,可以买个合适功率的精密伺服稳压器,拆里面的环形变压 ...

这.....造价有点高过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马家买的,现在前前后后远比买一个成品家用洗车泵贵

我也刚做了一个高压洗车机!我用我爸打农药的齿轮泵加了一个2200瓦的单项电机!压力杠杠的!我本来也想买个泵头的!老马家没找到!找到了也不是你这样的!有个输入轴!

网友:
省钱还是建议用2,
3换成直流,低速烧得更快。
2就用TB,10块左右的就OK了。我家的桶式吸尘器就是这样改的。速度不能过低,过低没力而且烧得快。
如果换马达的话,不然淘个二手洗车机

网友:
要是第一个单相电机本身没问题还是用单相电机比较耐用,不要直连,用链轮或皮带轮传动改变速比。串励电机原本就不耐用,且进水漏电风险大,再一个你调慢速度散热也跟不上了

网友:
你这电机转速多少,压力跟喷嘴大小也有关。这泵头我也买了,我用的是割草机外转子无刷电机

网友:
买一个500w以上的调压器就OK。简单实用

网友:
我这种电机48v 1.5kw有11mpa。你这电机转速低,扭矩不够

网友:
洗车机电机需要变换扭矩,洗车机电机需要用皮带轮减速来增加扭矩,不是转速够了就能用,还要扭矩,我拆过洗车机,一个小皮带轮,一个大皮带轮,看看双缸洗衣机皮带轮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