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量产的电动车48-120V转12V10A DC-DC转换器原理图

楼主(2021-04-27):
已量产的电动车48-120V转12V10A DC-DC转换器原理图

原件参数已标示.

补充内容 (2021-5-28 08:20):
图中RC元件2A333 应为2A332

网友A:
这种类型的效率一定很高吧?不知道静态功耗多大?

网友:
不知道换大功率管,检流电阻,磁环电感能不能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B:
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都是共地的,里面还有好几种地,都没接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的效率一定很高吧?不知道静态功耗多大?

高个鬼,比常规的dc/dc都不如

网友:
如果要适应180伏的输入电压,再把输出电压改高到14伏左右最好可以微调。这个电路改那些地方?

网友:
还有,三角形的地只是一个连接的公用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都是共地的,里面还有好几种地,都没接一起

我看懂了,三角形的地应该只能算是3845芯片的浮地而已。因为MOS管导通的条件是G-S电压要正10伏左右,所以把3845做成浮地驱动MOS管可以省掉自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懂了,三角形的地应该只能算是3845芯片的浮地而已。因为MOS管导通的条件是G-S电压要正10伏左右,所以 ...

不明白,3845没电咋工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3845没电咋工作呢

启动是输入的电压通过51K电阻给芯片供电,启动后是12伏电压通过二极管给芯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是输入的电压通过51K电阻给芯片供电,启动后是12伏电压通过二极管给芯片供电。 ...

大神能讲解下原理吗,确实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