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看下这三极管可以用啥型号的替换?

楼主(2021-04-27):
刚买了个充电烙铁(调压电子烟杆加510烙铁头)。自己绕的线组。2.2欧。测试正常也没短路。插上去正常化锡。用了不到30秒。感觉开关处烫手。赶快拔掉了接口。但是按键已经疲软,感觉内部零件化掉了。拆开一看。开关处焊锡已经融化产生了位移,旁边的led和小电阻也被划掉了。背面烧了一只贴片三极管。看刻字只能看到A。求教大神,这个三极管可以用什么来替换。在阿里上查了一下方案商的。看到同类型的电路(电路不一致)用的是A19t。

楼主:
整个电路实在太小了。看不到走线。完全懵逼中

网友:
感觉应该是场效应管

楼主:
是场效应管。

网友:
丝印A19T
是AO3401或 PL3401
P-MOS 参数30V4.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