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左键正常右键双击整得我一脸蒙逼。

楼主(2021-04-2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605&extra=
之前整个便宜货,发现是个残次品。
无意中发现右键会双击,目测右键有点变形会比左键上翘1MM,应该不是微动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就是微动问题,拆开喷点WD40或者换个微动试试

网友:
换微动吧,我也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双击可以先喷WD40试试,我基本都是用WD40解决双击或失灵。都用了好久了没毛病。

网友A:
久按磨损,一方面是来自于微动的内耗,在一方面这样的鼠标外壳和按键的面板是一体化的也有材质的内耗,你可以拆下来上面板看看就知道了。
彻底解决治标治本的办法就是微动换新,然后上面板做轻微的调校,掰一下的事,轻微的,但是,同事也会带来一定的麻烦,那就是有概率出现面板下压直到触碰到微动触点之间的空行程,那是让人抓狂的。你可以看看,上面板的内部,和微动触碰的位置的下压板,目测大概率有内耗磨损出一个坑,原因就在此了。想办法填补一下会好很多。
所以说,这种廉价成本的鼠标,那就是消费类产品,能用就凑合用,不能用换一个完事了,当然,修复也能做,上述的都做好之后会好很多,不过大部分人才懒得搞这事,所以这就是消费类产品,不求天长地久,只争朝夕。

网友:
换微动解决问题

网友:
换微动吧。如果微动不行,就换微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久按磨损,一方面是来自于微动的内耗,在一方面这样的鼠标外壳和按键的面板是一体化的也有材质的内耗,你可 ...

还你说的靠谱点。
这看着象先天性变形,没法校正。
也没发现下压板有磨损什么,想了想只能在上面贴上电工胶布增大接触面。
好象好了,先用两三天试试,如果不行等左键双击一起整。
其实右双击并不影响日常使用,上一个鼠标右键是完全按不动才修的,用的刮骨法满血复活至今安好,临时想给新鼠标包个浆才换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522&extr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605&extra=

网友:
换鼠标,或者喷点神油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