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704夹头求救

楼主(2021-04-28):
闲着没事买了台2704玩,到手发现夹头锈死了怎么都搞不开,寻思自己换一个原装的,一搜我去这么贵!有没有哪位老铁知道这个夹头的螺纹规格买一个代用的?

网友:
这个不都是通用的吗?买一个三欧的夹头几块钱

网友:
这种夹头一般是通用的,追求原装或者质量买个新的或者其他牌子的进口的,五六十块
或者买个拆机的,三十来块吧
再或者买个三欧的,新的也就十几块

网友:
折腾一下吧,应该能搞开,看着挺新的

网友:
你要是搞不开,你也换不了夹头啊。

网友:
大型的一般是13毫米的,夹头螺纹1/2,UNF20

网友:
这个不像秀死的啊估计是卡死了

网友:
好夹头用起来很爽的,价格贵点正常

网友:
反牙螺丝不拧出来换不了夹头

所以夹头里的东西还是得弄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1/2螺纹的,买个捷可勃斯的也就50块钱。

网友:
我的米沃奇拿到手就让我用太大力锁死了,最后夹在台钳上,裹着毛巾用管钳拧开了,你这个看着也没啥锈迹,应该就是锁死了,上管钳,大力出奇迹吧

网友A:
喷点WD40,然后用鼠标垫保住,逆时针用力拧,夹头是带锁的,估计拧太紧了

网友:
你买的时候不知道夹头锁死了吗?

网友:
看钻夹头有这么明显的痕迹, 可能没有那么好打开了.

暴力出奇迹, 实在不行角磨大法.

如果中间是铁棍的话, 都上台钻, 用钻头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然后用鼠标垫保住,逆时针用力拧,夹头是带锁的,估计拧太紧了

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用鼠标垫包住呢?

网友B:
这个没有通用的,四分之三接口的,唯一通用的是2804,其他别买。不要问问什么,我用的是2704: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通用的,四分之三接口的,唯一通用的是2804,其他别买。不要问问什么,我用的是2704 ...

很奇葩的美规螺纹,问了人好像是9/16的规格,搜遍全网也没找到这种规格的夹头,只能买原装的了。

网友(2021-08-02):
卡住电机,管钳夹住卡头反时针就可以卸开了!我的就是用管钳卸开的!

网友:
9/16的夹头我刚好有一个,有兴趣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