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EPHONE 手机 (E62V 黑+银)

楼主(2021-04-28):
路上捡了一个老年机
然后

网友:
初看还以为是苹果,原来是个山寨手机了

网友A:
竟然是 VIA 而不是  MTK 的。整机最有用的电池 没了,可惜。

网友:
谢谢分享。送回给大妈,换个媳妇回来。。。。。

网友:
一直担心这种手机里面是不是有隐形吸费的装置

网友:
内存多大的?做优盘?

网友:
可以换个脸盆

网友(2021-07-06):
内存都是二手的贴片的,还有盖过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 VIA 而不是  MTK 的。整机最有用的电池 没了,可惜。

电信除了4G以外肯定不可能是MTK,反而高通QSC1100/6085啥的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