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玩TL-XDR3230的mesh

楼主(2021-04-28):
需求 : 三层楼无线覆盖。
买了三个TL-XDR3230做MESH,每层楼安装一个。。测试了几天,先试试无线。。后试有线。。最后试AP MESH.
无线不太稳定。。有时候测试速度只有30M,有线稳定多了。。
AP MESH.能减轻AP MESH主路由的压力。。但我这里无线应用设备太少。。只有10个,有线及AP MESH在实际使用中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网络环境。。光猫--》交换机--单臂路由(ROS)
                               |
                           XDR3230(三楼) --- 另外两台XDR3230 1,2楼

使用中玩王者从三楼到一楼又从一楼到三楼。。不卡不掉线。。。
MESH网络

无线MESH测试。。最高了。。不稳定的。。有时候速度差很多。。

有线。

漫游测试

AP MESH设置 不使用WAN。。

LAN IP 上网网线直接接入LAN

DHCP 可开可不开的。。TP的DHCP能设置网关 DNS等其他参数。。其他的路由好像没有。

网路架构。。

WAN是断开的。。

网友A:
哇塞,看起来网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看起来网速不错

我这里100M电信,能跑150M,只能这速度了。

网友B:
这也算mesh互联?
我也算服务TP了,有机会试试专业设备的mesh或者cap-man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算mesh互联?
我也算服务TP了,有机会试试专业设备的mesh或者cap-man方式

TP-LINK 易展mesh分布式路由

网友:
感觉还是有线靠谱一点,之前部署过华为Q2S,电力+WiFi+有线,信号刚刚的

网友(2024-01-21):
能否分享一下编程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