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电磨机的选购问题

楼主(2021-04-28):
手里有一把十几块钱包邮那种插电的炮灰货色,
打磨方面觉得基本够用了,配合几块钱一个的钨钢磨头,能满足我简单的DIY需求了。
但是切割能力实在是很头疼,阻力稍大就停机,用起来很不舒服,
打算弄个正经的设备来兼顾切割(木材,塑料,亚克力等,金属材料的切割已经有角磨机可以解决了)。

目前只是搞些小玩意儿,
弄个圆锯或是马刀锯啥的,一是设备太大不方便,二是感觉精度的控制不如小型设备,
看了半天觉得还是换个靠谱的电磨似乎更合适。

请教各位,切割能力的强弱,是看功率的大小,还是其他参数决定的?
有一些功能,比如转速可调,可正反转,这些功能是否有实际意义?
想搞个可充电的,不知电池一般能撑多久?(整机大致一百多两百这个价位的)
另外,选购电磨机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么?
电磨机用来切割,安全隐患高吗?就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的角磨机一直没有配锯齿形切割片。

另外,锯齿形切割片是否有靠谱的品牌推荐?
大的电圆锯的切割片能搜到一堆成熟的品牌,小电磨的搜了一圈看着都很眼生,也不知谁好。
手里有一套几块钱搞来的切割片,没用多久连接杆都弯了,当时差点吓死我。

以上,请各位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都考虑到了。加工什么用什么工具,可能需要多买两套

网友B:
要精度还是搞个小台剧吧,加工小玩意电磨的话还是220V的,12V的就是个玩具,转速扭矩同心度都不行,不建议电摩上木工那种锯片,买角磨机切金属的那种好像是树脂的锯片吧,注意搞个防护面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精度还是搞个小台剧吧,加工小玩意电磨的话还是220V的,12V的就是个玩具,转速扭矩同心度都不行,不建议 ...

非常感谢!
我一直不知道有小台锯这样的东西,刚刚大致看了下,似乎能满足我的需要了,
晚一点回来再仔细看看。

另外,220V电磨的话,充电式的就不用考虑了吗?
不能用木工锯片,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吧?
有次用角磨机上磨切片去搞亚克力板(厚度有2公分,用勾刀会累死),结果直接就熔得像浆糊一样。
换成小电磨用锯齿形的切割片试了下,因为动力的问题效率很低,但是基本能切开,精度也不错,所以才考虑要弄个动力好点的设备。

网友C:
切割用圆盘锯,买个小点的,金属、木材、塑料、石材瓷器都能切

网友D:
电磨安装带齿的切割片切东西也是不安全的,虽然电磨力气小,切割片也小,不会像角磨机那样造成大事故,但也容易跳动切到手,还是要尽量避免才好。

网友E:
电磨尽量不配切割片,危险

网友F:
1000元,,,我自己用775电机座了一个,

网友F:
自己做可以买个减速电机。几元钱,在买个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考虑到了。加工什么用什么工具,可能需要多买两套

谢谢!
看来是得专门弄个设备来搞切割了,
本想压缩点成本,看了大家的建议,基于安全性还是专门弄个,毕竟小命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割用圆盘锯,买个小点的,金属、木材、塑料、石材瓷器都能切

感谢指点,是指电圆锯吗?
之前有了解过一点,觉得这东西跟我的应用场景有点不搭,
一来家里没有专门的木工工作台,没地方放得下了,
二来我目前主要是折腾些小东西,最大的材料基本上也就巴掌大小,用圆锯似乎不好控制(没有用过,只是凭我的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磨安装带齿的切割片切东西也是不安全的,虽然电磨力气小,切割片也小,不会像角磨机那样造成大事故,但也 ...

感谢指点!
已经基本不考虑用电磨了,打算搞个专门的切割设备来。
确实安全是第一位,尤其我这样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磨尽量不配切割片,危险

谢谢!
已经不考虑电磨了,打算另外搞个专门的切割设备。
其实之前的使用过程中已经隐约嗅到了不安全的味道,当时没足够重视,
感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元,,,我自己用775电机座了一个,

这个设备是什么?看不见名字,看着有点像角磨机的样子,
不过1000块远超我的预算了,只能流流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可以买个减速电机。几元钱,在买个夹头。

厉害!
我还没这样的能力,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全是一摸就歪一碰就塌。。。
真羡慕你们的动力能力。

网友G:
切小东西 用小带锯呀  安全高效 关键噪音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切小东西 用小带锯呀  安全高效 关键噪音小的多

谢谢!
以前不知道有这东西,刚才查了一下,全是四位数起步的,不知有没查错,
这个价位实在是消费不起。。。

网友:
考虑一下小鹰锯?

网友:
买个锂电带锯,做个台子,立着用,金属木头塑料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