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品益 PY-101B 16A 功率计量插座 基础版 拆机

楼主(2021-04-28):
前些年买的品益16A计量插座,实付大概20块钱,当时主要是给空调用的,其实也没用几回,测得了数据之后就一直在那吃灰

这个是基础版的,所谓高级版的就是带个背光,但贵了很多,话说谁会在深更半夜用这玩意测量,所以买个基础版的就行了,不花那冤枉钱

正面照,带个小小的说明书

插孔带保护门的,防止触电

最大功率4000W,插脚不是铁的,强磁不吸

螺丝都是异形的Y螺丝,厂家装配的时候,螺丝打的特别紧,用22合1很费劲的拧下来了,拧的时候一直担心22合1的手柄吃不住劲儿,嘎嘣了

电源部分和主板部分是各自独立的

典型的阻容降压供电

400V的CBB和16V的电解

焊接的焊点还算可以,线径是1.5平方的,虽然长度较短,但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扛住4000W的极限功率

主板上俩IC,左边的是芯易德的单片机主控SDI5221,内置液晶屏驱动功能;右边的是芯易德的SDI7768,专门负责外围采样。
板子左上角的一颗78L05负责降压给系统供电,而且板子预留了SDA和SCL接口,可以提供烧录的功能。

SDI7768的功能摘要

SDI5221的功能摘要

最后称下重量,接近2两,不算轻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大早起的捡了个沙发,嘿嘿。。。

网友:
板凳搬走了啊

网友A:
现在16a接线板也就1.5平线

网友B:
1.5平方给短时间检测用够了,也没有人长时间串着这个用大电器,也就估算下功率就撤了

网友C:
楼主的仓库很大,几年前的存货拿出来晒晒别发霉了
取样电阻是哪个?

网友:
这个买过,还挺好用的

网友D:
看着体积好小的,另外1.5的线过近20A比较勉强啊

网友:
地下室我占了啊

网友E:
比四块钱的品益10A版做工好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6a接线板也就1.5平线

感觉长时间扛4000w有点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仓库很大,几年前的存货拿出来晒晒别发霉了
取样电阻是哪个?

在右边的电源板上,一个大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体积好小的,另外1.5的线过近20A比较勉强啊

这个体积确实比较小,比10A那种都略小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四块钱的品益10A版做工好不少呢

20块钱总得有个20块钱的样子吧

网友F:
手头撸的品益10A的正在服役,可惜没有多撸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撸的品益10A的正在服役,可惜没有多撸几个

这东西一个两个就够用了吧,要那么多干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右边的电源板上,一个大贴片

不改康铜丝吗?

网友:
看着还不错,等也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改康铜丝吗?

现在还好好的,改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平方给短时间检测用够了,也没有人长时间串着这个用大电器,也就估算下功率就撤了 ...

没错,一般就是插上一会儿,测完了就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