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自带电源ZUMAX炸了修复

楼主(2021-04-28):
单位的烧零线,结果把放在单位的蜗牛的ZUMAX电源炸了。(主板没事)

坏件如图:1.电源管理芯片 EM8564A   2.压敏电阻 10D471K  3.VTS二极管 P6KE220A  4.保险管 6.3A  5.启动电阻 1R30

这个版本的电源还没缩水,还是有二级EMI

坏件位置如图:

感觉这电源的保护电路没有缩水,二层电路板,用了很多贴片元件。除了功率小一点,比起其实蜗牛自带的几款电源质量要好。

网友:
同款,,,,它的主驱动芯片容易出问题,,,建议买几个备着用!!!!!!!!!!

网友:
之前买了同款2个。有一个炸过两次

网友:
我的也是zumax,炸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