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DIY ATmega328P烧录座,成本仅10元全网首发

楼主(2021-04-28):
前因某宝QFP32烧录座价格普遍在40到70元之间,之前也做过一款成品烧录座但是成本实在高昂。

现在因芯片价格居高不下萌生一个利用PCB能否做出一款廉价的烧录支架!JP有能免费打样2次非常奈斯我真是一个省钱小能手!
没错经过5次打板成功制作出下面这个性价比巨高的烧录底座 没错 10块钱就能做有手就行

采用了CH340C串口芯片来做程序下载也很愉快 少了一颗晶振主要是懒
配合HiATA能非常便捷的烧录BootLoader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ICSP口给芯片烧录BootLoader比如我用UNO

另外还有一个完整版的不需要外接就能烧录BootLoader,但是成本高就没推荐了!成本在70到90元

画图是简单的,能保证每个引脚的接触良好我可是煞费苦心的挖了一洞,利用芯片的弹性和焊盘充分接触解决了接触不良的问题!

上面再加一个门框静音条,2mm厚度刚刚好,再用两个10x5x2和10x5x3的强力磁铁,就能保证压得紧保证引脚接触

强磁

当然我用的非常愉快

底板原理图

PCB

实物鉴赏

楼主:
轴的话用2.5平方硬线,直径1.7mm到1.9mm的都可以。磁铁规格10x5x2和10x5x3这样吸力会强许多

网友:
好思路,好手艺!

网友:
牛,这招你都想得到

网友:
大佬牛逼啊

网友:
这个真不错,创意好手艺好!

网友A:
tb上有相同方案的芯片治具,磁铁是圆形的,是不是楼主做的

网友:
:lol思路新奇,夹层。按这套路可以实现贴片的很多通用!

网友:
看来x宝要大量出货了

网友:
换成镀金的更好  镀锡的时间长了氧化

网友B:
芯片引脚的弹性有限,而且你这种方案可能会造型引脚变形,当然自己玩都无所谓了,真想DIY一个好的,我给出个馊主意,找个废电脑主板的 内存条,拆了里面的弹片都镀金的接触弹性好,材料易得几乎不花钱,,目前DDR4的好像是0.85mm间距 剩下的就看你的小手工了

网友:
成本也许不高,但花的精力更多,还不如买个成品

砍柴不误磨刀工,工具的钱还是别省

网友C:
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不过对于328这种片子来说直接用转接板焊吧,只焊isp的几个脚就行了

网友:
厉害厉害,恭喜加精

网友:
好思路,好手艺!
牛,这招你都想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有相同方案的芯片治具,磁铁是圆形的,是不是楼主做的

思路淘宝借鉴的!我并没有做淘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引脚的弹性有限,而且你这种方案可能会造型引脚变形,当然自己玩都无所谓了,真想DIY一个好的,我给出 ...

这个想法真的不错!焊接这个32针也需要毅力呀

网友:
好手艺,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不过对于328这种片子来说直接用转接板焊吧,只焊isp的几个脚就行了 ...

当然,测试单片机体质是否过关还是需要烧录座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