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驾到,最省的LED恒流芯片SDH771XRH

楼主(2021-04-28):
其实,普通人都能想到整流桥应该集成到芯片,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SDH771XRH是一款高精度LED恒流驱动控制芯片,它创造性地在内部集成了整流桥、500V高压功率MOS、600V续流二极管,简化外围器件,进步一节省了系统成本。

网友A:
电流是多大的呢

网友B:
这么黑,明明是张飞,哪里是曹操?

网友C:
全集成,小功率问题不大,不知散热如何解决。

网友:
好像有50W的,高集成必然高发热

网友:
是隔离的还是非隔离?电压范围是多少?电流范围是多少?是否可以调光?

网友D:
变压器或者DC降压 恒流 能不能也一起集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多大的呢

问这话的人都是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黑,明明是张飞,哪里是曹操?

你真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买?

胡拆虾拆,发现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集成,小功率问题不大,不知散热如何解决。

一看这评论就是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或者DC降压 恒流 能不能也一起集成了

未来可能

网友:
只要功率没问题,电流恒定,高度集成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一看貌似是非隔离的,高电压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或者DC降压 恒流 能不能也一起集成了

TI官网上真的见过有集成电感的DC-DC变换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