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SM2246EN加i29F6482AMCMG2显示1G容量 开卡报错Chk Pre Test Fail

楼主(2021-04-28):
台电的256G固态,拆开是2246EN加INTEL 的29F6482AMCMG2显示1G容量,用软件开卡报 Chk Pre Test Fail(31)/0X02,DRAM 1024MB 错误,换几个版本都是这个错误,本人小白一枚,请问各位大哥,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
pretest选1,缓存大小设置成256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etest选1,缓存大小设置成256M

去看下视频吧,

楼主:
以刷好,谢谢二楼的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下视频吧,

我说的是楼主啊大佬,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