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100w光伏发电部分数据

楼主(2021-04-28):
昨天晚上下班换了新的光伏控制器带电流功能。
中午12点

准备再下个110w并联,以后换大电池确保阴天和冬天正常充满

网友A:
玩玩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电费这么便宜,这个得多少时间才能回本啊。

网友B:
PWM充电效率不高,最好有MPPT,哪怕模块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充电效率不高,最好有MPPT,哪怕模块也可以

这个说是有MPP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电费这么便宜,这个得多少时间才能回本啊。

五毛多一度电,夏天经常三四百元

网友C:
控制器看着不错
多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看着不错
多钱呀?

下面一个控制器140元30A的,上面一个PDD上20+买的。

网友D:
楼主电池准备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池准备好了吗

有一块旧电池,12V,20AH,先准备好光伏板以后再上大容量。

网友E: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 ... al.3.30092ddcepAINo 看看参数,感觉就是pwm,拆开没有大线圈的肯定不是mppt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0322682915.html?spm=a2615.2177701.autotrace-offerGeneral.3.30092ddce ...

看样子是PWM的。

网友F:
用同一快太阳能电池板接一个额定的负载,在天气晴朗的气象条件下,在同一天,分别在早晨,正午,傍晚,用这块电池板正对太阳,产生的电压和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F:
用同一快太阳能电池板接一个额定的负载,在天气晴朗的气象条件下,在同一天,分别在早晨,正午,傍晚,用这 ...

电压基本稳定,电流正态分布,正午最高

网友G:
一百瓦的板电流才0.5   0.4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百瓦的板电流才0.5   0.4这样吗

阳光不行 ,我东南朝向,楼层矮

网友:
电流有点小,我的100W板子电流都4A多,你的电线有点细,要用粗点的线。

网友:
几十块的带mppt的pwn模块 外接电压电流显示

网友(2022-10-02):
电流是真的太小了。

网友:
弄着玩吧,diy乐趣在此。

网友:
住楼房就算了,农村老家大别墅还是可以玩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