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01能用木工开孔器开孔吗?

楼主(2021-04-28):
家里已有博世220V电钻,干家里的重活没掉过链子,就是太重,拧螺丝卸螺丝干轻活不方便。

现在买了房车需要备一把。想买东成1201,请问用过的工具友,它是有刷的能看到冒火没事吧?没有主轴自锁很麻烦吗?用的不多,主要是拧螺丝,开个孔什么的,东成1201能用木工开孔器开孔吗?

网友A:
木头上能开多大的孔你问客服就行了,有刷的有火花是正常的,尽量选带主轴锁的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买个锂电钻好一点,可以开孔,也可以上螺丝,220V的要拉电线很麻烦,而且不适合上螺丝,除非是燕尾自攻丝。大有或者威克士的20V手电钻,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东成和大艺的便宜一点,再次就不建议买了。

网友:
紫薯布丁

网友:
开孔没问题,有刷有火花正常,  车用建议锂电,4串往上走

网友:
官方推荐木材22mm,稍微大点应该没问题。有刷电机有火正常,不急停刹车火花很小。拧螺丝挺好用的,扭矩调节比公模好太多了。

网友:
不如买个锂电的,更小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上能开多大的孔你问客服就行了,有刷的有火花是正常的,尽量选带主轴锁的 ...

刚问了某宝东成旗舰说他们没有带主轴锁的,大艺大有有吗?

网友:
木工开孔器一般电钻都能办到吧,只是效率不同,开孔器差了就效率差

网友:
50mm以内没啥问题,就是高速档可能开一半卡住,卡住的时候切低速继续干就完事儿了,再大就算了,能开也费劲儿

网友B:
不要迷信220V的,开木工大孔,还得上20V好的锂电钻,你就是拿个超大超笨的220V飞机钻,在大扭力锂电钻面前也得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迷信220V的,开木工大孔,还得上20V好的锂电钻,你就是拿个超大超笨的220V飞机钻,在大扭力锂电钻面前 ...

这个确实是,220V的往往没减速,锂电钻都减速的,减速当然扭力大

网友:
这个插电的不适合拧螺丝,12V充电的才是优解,虎孔地话建议还是用插电的,反正目前我是这么备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