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仿制的AirPodsPro

楼主(2021-04-28):
偶然在某网购平台看到有售卖这蓝牙耳机的 价格很便宜就没当回事 等过了几天又看到这款耳机 还能领券还能返款 没经得住诱惑 心想再垃圾也是个蓝牙耳机 大不了拆出来板子改造别的用处 下手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不算高仿 毛刺 缝隙 松垮都存在 实付十几块买不到自行车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盖子里BT的标贴是不是蓝牙的标示 意思是这个只有蓝牙功能 其他的无线充电还有什么的 都没有 事实上也不会给你有的 耳机背部那块黑色 原装的是什么功能我不知道 反正在这里只是块黑色塑料盖 还有必须要吐槽的是:上耳一听非常失望!!!声音飘到了天上 真是垃圾价格垃圾货!但是!出乎意料 最后再说

打开充电仓 典型的山货 线路板 电池 泡沫胶 配重铁

给耳机充电的触电 不知道原装的是无线充还也是触电充

拍不清型号 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

Lighting口 版号年初的

背面 两个耳机的充电触点 一个红色LED 一个蓝色 给耳机仓充电时亮红色 给耳机充电时亮蓝色 按下按钮也亮蓝色 和手机配对时先开盖子就能弹窗 没明白什么原理也没找到盖子的开关 说明书说按下按钮等蓝色灯亮了也能通过蓝牙连接 但事实证明 我没搜到耳机设备(手机8P)最后还是靠弹窗自动连接 很神奇

无标电池

这块磁铁好像是吸附盖子的 但同时也能吸附耳机 没研究。

最后说下这套蓝牙耳机神奇的一个地方 第一次上耳听声音漂浮不定 给人想立刻马上扔掉的冲动,但以我多年玩耳机的经验 肯定还有故事 随即打开了其中一只耳机的盖子(必须赞的是这耳机的磨具居然是靠卡扣连接的 可以无损打开)看到振膜单元 像是8MM的直径 上面没标注任何信息(太兴奋 忘记拍照)老铁通电 啪啪两下焊下引线 然后对调方向焊回去 扣盖 上耳 要不说神奇呢 出厂时两只耳机单元的相位是反的 所以听起来那么的飘渺 现在好了 声音方面还不错 声场很好 三频层次分明 低频的下潜也能拳拳到肉 中频稳 高频亮而不刺 说实话 比我IE80直接接苹果8P要好听(8P的耳机转换线里有数模转换 效果一般般)得到这个结论后 马上又下了一单 买给老婆听

网友A:
目测不带降噪。

带降噪的里面是排线连接,不会装错,装错了也不行,因为降噪就是靠相位原理解决的。

网友:
铁块信仰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带降噪。

带降噪的里面是排线连接,不会装错,装错了也不行,因为降噪就是靠相位原理解决的。 ...

带降噪的都是一百多的 我买的这个实际15左右 再说 这种入耳的隔音效果也可以了 不放音乐的情况下 我对面办公桌的女生冲我说话 基本听不见

网友B:
这个不支持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支持无线充电?

十来块能卖你无线充电?拆开没看见有充电线圈 那就是不支持无线充电

楼主:
具体什么意思呢?别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意思呢?别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是说,既然你买的这个有问题,可能这一批里头都这样,可能你再买一个,里面还是反的

网友D:
耳机为什么没有拆解,我还想看看是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既然你买的这个有问题,可能这一批里头都这样,可能你再买一个,里面还是反的 ...

首先 振膜单元上没有任何标注 两根引线全都是白色 很容易出现焊反的几率 所以其它的不一定反 就算我又买的这付是反的 焊回来就行了 至少壳子是很容易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为什么没有拆解,我还想看看是啥芯片

空间太小 实在是懒得拆了 而且这东西设计的不一定能让你无损拆开

网友:
电池再加一块噻。

网友E:
十五买三个电池也不亏啊,跟森海比有点托大吧?可否私信给个链接,我也品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五买三个电池也不亏啊,跟森海比有点托大吧?可否私信给个链接,我也品品 ...

森海塞尔IE80的素质铁定比这个强很多 但对比的平台不同 一个是蓝牙连接 一个是转接线直接连接 我是最最不喜欢苹果那根原装的转接线 就是鸡肋。昨天去那个店铺看了一眼 39.9 关键是已经没有了20块的券 或者说要是能通过别的渠道弄到的话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森海塞尔IE80的素质铁定比这个强很多 但对比的平台不同 一个是蓝牙连接 一个是转接线直接连接 我是最最不 ...

没车了。。。。

楼主:
刚看了下 还是那个价格 还是那句话 找第三方领券app能领20的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 还是那个价格 还是那句话 找第三方领券app能领20的券

您给的链接,1tao就能领,耳机能听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