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升压12.6V芯片PW4053电路图,三节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1-04-28):
三节3.7V的锂电池串联,11.1V和最大12.6V锂电池充电电路的解决方案。在应用中,一般使用低压5V,如USB口直接输入的给三串锂电池充电,还有是15V或者18V,20V输入降压给锂电池充电的两种情况。
PW4053是输入5V升压充电管理芯片,PW4203是输入15V-20V降压充电三节锂电池IC

5V,USB口输入,给三节锂电池12.6V充电电路:

PW4053 是一款 5V 输入,最大 1.2A 充电电流,支持三节锂离子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 IC。PW4053 集成功率 MOS,采用异步开关架构,使其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可有效减少整体方案尺寸。

外围比较简洁,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大小,防止拉垮适配器输出,可匹配所有适配器。在笔记本电脑自带的USB口也是可以给三节锂电池充电。

18V,输入降压给12.6V三节锂电池充电电路:
PW4203是一款4.5V-22V输入,最大2A充电,支持1-3节锂电池串联的同步降压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芯片,适用于便携式应用。可通过芯片VSET引脚选择1节充电或2节串联充电3节串联充电。
PW4203集成了频率800 kHz的同步降压稳压器,具有极低的导通电阻,可实现高充电效率和简单的电路设计。

PW4203具有输入过压保护24V,和低压启动保护3.9V,还具有输出VBAT电池充电电压的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过流保护,过时间保护。
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测试板测试:  13V输入,15V输入,18V输入
同时,三节锂电池锂电池的输出电压范围是9V-12.6V之间。我们需要转成5V,6V或者3.3V等时,需要使用LDO或者是DC-DC降压电路了。
LDO稳压芯片,可达40V输入
    PW6513高耐压40V,可直接代替78L05,HT75XX,脚位一样
PW6206系列是一款高精度,高输入电压,低静态电流,高速,低压降线性稳压器具有高纹波抑制。在VOUT=5V&VIN=7V时,输入电压高达40V,负载电流高达300mA,采用BCD工艺制造。PW6206提供过电流限制、软启动和过热保护,以确保设备在良好的条件下工作
PW6206调节器有标准SOT89-3L(PW6513)和SOT23-3L封装。标准产品无铅无卤。
特点
l  输入电压:4.75V~40V
l  输出电压:1.8V~5.7V
l  输出精度:<±2%

l  输出电流:150mA(典型值)
12.6V降压转5V2A,5V3A是输出的DC-DC降压芯片电路图:
5V2A是PW2162,PW2163是5V3A ,
PW2330输入可达30V,3A,PW2205,输入可达30V,5安,

PW2162是一个完全集成,高效率2A同步整流降压转换器。PW2162在宽输出电流负载范围内以高效率运行。此设备提供两种工作模式,PWM控制和PFM模式开关控制,实现高效率在更宽的负载范围内。PW2162要求现有的最小数量标准外部组件,并在符合ROHS标准的6针SOT23封装中提供。
特征

效率高达96%
600KHz频率操作,2A输出电流
不需要肖特基二极管
4.5V至16V输入电压范围,0.6V参考电压
斜坡补偿电流模式控制对于良好的线路和负载瞬态回应
综合内部补偿,稳定,低ESR陶瓷输出电容器
有故障模式的过电流保护
热关机,涌流限制和软启动

提供SOT23-6套装, -40°C至+85°C温度范围

网友:
做出模块来呀,,,我来买几块

网友:
做出模块来呀,我也买几块!!!!!!!!!

网友:
PW4053是输入5V升压充电管理芯片
做出模块来呀,,,我来买几块

网友(2021-07-25):
方案不错!有没有做出来模块!可以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