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电压力锅加个延时断电单元,不知会不会爆炸

楼主(2021-04-28):
电压力锅沸腾时继电器每秒哆嗦好几次,查了半天是电脑输出的脉冲造成的,不想换电脑板而是另加延时单元,使继电器吸合后延时释放规避哆嗦,不知道会不会导致连续加热而爆炸?
压力锅煮饭时电流表显示加热到沸腾时电脑板输出的驱动脉冲是断电6秒/通电20~30秒循环,在故障时每秒有好几次通断造成继电器“嗒嗒”哆嗦,所以在电脑板输出线上另加RC延时单元,在高电平脉冲到达后约延时6秒才转为0电平,这样以来“嗒嗒”是没了,但是原来驱动的间断模式就变成连续通电至断电超过6秒的脉冲之后才断电。

网友A:
我觉得延时不太长 不会炸

网友:
适当增大那个电容容量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延时不太长 不会炸

您的判断可能是对的吧。
今天煮稀饭是8分钟那档,沸腾前后没有发生通断电(原来正常时是有几次断6秒通30秒的过程,也有时出现哆嗦故障),直至浮子顶起开始保压才断电,并且直至提示“滴”声响起~煮饭结束,没有异常发生。

网友B:
如果新的时候没有这个“哆嗦”的问题,那就是故障,应该查找原因修复故障,这样改动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新的时候没有这个“哆嗦”的问题,那就是故障,应该查找原因修复故障,这样改动意义不大。

...

这个锅用了3年多,之前也是继电器咔嗒响但并不“哆嗦”,现在不定时的“哆嗦”~就是每秒咔嗒好几次,用电流表观察到咔嗒时为断电6秒左右/通电30来秒,如此多次直到“保压”后持续断电,若保压10分钟以上中间有几次短时通电~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加热曲线”吧~属于“正常”。
而“哆嗦”是最近发生的,就是每秒通断电数次,显然不会属于加热曲线,对继电器也是损伤性的,所以认为是故障。
由于故障来自电脑板,看了一下电脑板太复杂,觉得难以找到故障点,特别是“固件”异常的话根本就没治,所以“外加延时”覆盖掉“哆嗦”脉冲,就算破坏了“加热曲线”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锅用了3年多,之前也是继电器咔嗒响但并不“哆嗦”,现在不定时的“哆嗦”~就是每秒咔嗒好几次,用电 ...

原来的6秒——30秒间断是用间断加热的方式来保压的,如果加了延时电路,就会改变原来微电脑控制的逻辑,超压可能不会,但估计是没法实现原来电脑控制的结果了。

楼主确认是输出脉冲本身就是颤动的?通常这种现象固件异常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应该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6秒——30秒间断是用间断加热的方式来保压的,如果加了延时电路,就会改变原来微电脑控制的逻辑, ...

特地“描了”一下电脑脉冲输出线迹,除了隔离电阻就没别的了,而且“哆嗦”脉冲是在电阻前面测到的,那么哆嗦是发源在微处理器前的时钟部分?查起来会比较费时,也可能导致次生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地“描了”一下电脑脉冲输出线迹,除了隔离电阻就没别的了,而且“哆嗦”脉冲是在电阻前面测到的,那么 ...

重点检查“哆嗦”时的主控电源电压、是否有压力感应器的问题、温度感应器的问题、继电器驱动三极管的问题、继电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继电器试试,是用开关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哆嗦”时的主控电源电压、是否有压力感应器的问题、温度感应器的问题、继电器驱动三极管的问题 ...

为了弄清故障原由,特地跑了电源板线路图,压力开关切断的是电源保险之后的电路,它动作了就是电热盘/控制电路全部断电,所以与“哆嗦”无关;由PN8024P构成的12v开关电源及7805的5v供电都与“哆嗦”无关;最后监测到电脑板输出的约5v脉冲与”咔嗒“同步出现,电脑板看着很复杂就没再查下去了。

网友:
改双向硅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