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hp-f790记录仪后录输入(1080P的HDMI转换AHD)图像反转

楼主(2021-04-28):
HP-F790记录仪的后录输入(1080P的HDMI转换AHD)图像反转,如何解决?

网友:
具体不知道,关键字是“镜象“,搜搜看吧。

网友(2021-09-01):
摄像头有无一根设置正像/反像的设直线?有的摄像头有这根线,通过默认或者剪断去切换正像/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