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双模Miuni32配列最小键盘支持全键编程,RGB灯效等……

楼主(2021-04-28):
蓝牙双模Miuni32配列最小键盘支持全键编程,RGB灯效等……
接上一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314

强大的全键编程,支持各种常规+高级按键、按键宏、媒体键、模拟鼠标、旋钮OLED屏幕等……
客制化键盘的不错选择,蓝牙5.0+有线双模,超级的省电

暂时没壳子就先这样PCB框架的简易壳子吧
三张分别是键盘PCB板、定位板、底板

开始焊元件,这个板上只需开关二极管和type-c母头即可
pcb上先点一滴锡然后再焊二极管……
焊接插拔两用,可以焊轴座也可以直接焊轴

很少很少用烙铁,自我感觉还行……

整齐三排二极管 一共33颗

位置不够贴蓝牙模块
搞成主控分离的,叠一层上去,还行,加上电池高度和电池差不多

开始装轴

装好键帽刷上固件就能用了

默认第一层

第二层

一共可设置8层,支持在线改键,无需重新编译固件刷

够小巧,也可以当电视遥控用了…………

网友:
这个用起来有点吃力吧!要记好第二层键位。

网友A:
空格键呢?打字需要空格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格键呢?打字需要空格键啊

边上有的 设置的是短按空格 按住不妨切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上有的 设置的是短按空格 按住不妨切层

我去,那你打字还要在旁边短按啊?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那你打字还要在旁边短按啊?不方便

可能你没用过tmk qmk类的 用过的都知道,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没空格,没回车,没退格可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空格,没回车,没退格可咋用

都有都有,只是键帽符号没对应上而已。。。

网友C:
小是小  太别扭了   64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是小  太别扭了   64的差不多

60%也打过还有两张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没用过tmk qmk类的 用过的都知道,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AutoHotkey其实就行了,不需要花成本,我现在64键就放床头控制HTPC,周末开视频会打字也方便,64键的功能都支持,还有一些多媒体按键功能,可以模拟鼠标操作,有时候不鼠标不在旁边一样使用。